[电源] 翻新一台兆信实验电源(RXN-302D)

楼主(2020-08-17):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翻新前
2011年出厂,在仓库吃灰2年后电位器受潮氧化无法调到零且电压乱跳

2N3055

前面板

拆干净
水洗

背面补上一坨锡

焊锡的时候线路板一直噼里啪啦的。。。
还有电容忘了放电又是啪的一下。。

这个风扇之前是向机内吹风的,现在改成往外了

整理一下走线

开机
???屏幕不亮

供电虚焊了,补焊一下解决

还有电位器滴点油拧一拧就OK了

最低调到0.01v

最高30.4v

恒流,最高2.18a
有点小

测试一下三洋暴力风扇
12v1.3a

3v即可运行

这种电源最好在开机前把电压调到0,或者开机后再接负载,不然一不小心就会烧掉东西

网友A:
我都是每次用完把电压调到0再关机,否则很容易开机烧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每次用完把电压调到0再关机,否则很容易开机烧东西

确实,之前改遥控开关,220v的改成12v,明明已经成功了,但是因为接了这个电源,一开机直接24v。
芯片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每次用完把电压调到0再关机,否则很容易开机烧东西

有那么累吗

网友B:
和 龙威 安泰信 比 感觉少肉,,和 固伟 就跟没得比了。是 2A原因?
自从杂牌数字电源挂了后 一直想入个 30-5 的线性耐造电源,兆信 也在考虑 不知谁手里有 305的说下怎样

网友C:
变压器切换大跟随然后线性稳压?
要求不高时候还是喜欢开关电源,至少发热小点,波纹另说。

网友:
不这么搞就是不放心,主要是桌面太乱容易烧其他东西

网友:
可调电源和电子负载,最好都有个LOAD按钮,这样出错的概率会小很多。

网友:
这个电源标称302D,就是2A输出,实际2.18输出很正常了

网友:
这种可调电源的确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 龙威 安泰信 比 感觉少肉,,和 固伟 就跟没得比了。是 2A原因?
自从杂牌数字电源挂了后 一直想入个 30 ...

直接上一台二手固纬吧,比兆信的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切换大跟随然后线性稳压?
要求不高时候还是喜欢开关电源,至少发热小点,波纹另说。 ...

开关电源的功率做大比较方便,省钱,小体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每次用完把电压调到0再关机,否则很容易开机烧东西

我的习惯是开机时线上没东西,先调电压后接线,偶尔线上有东西的也是上次没修完没动过的

网友:
看着还行,2A的电流是小了点,一般场合用用还行。

网友(2020-12-14):
我习惯是先看电压,毕竟用的可调电源,第一步是检查电压才上电,这个觉悟都没有吗,这个习惯都没养成吗

网友:
牛屎看着就不舒服了

网友D:
改为抽风,散热差了吧。吹风多好。
养成好习惯,先开电,核实电压,再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为抽风,散热差了吧。吹风多好。
养成好习惯,先开电,核实电压,再接线。 ...

三极管发热不大,主要是为了顾及整机的散热

网友(2023-12-30):
这个板子和305的板子一样,只是少了一个2N3055变压器小点别的没看不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