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碰到奇怪的网络问题,交换机频繁异常导致上不了网,断电重启恢复

楼主(2020-08-17):
1--15层 楼层, 每层一个交换机,    每层的网络结构是一样的.     楼层交换机接机房交换机,  机房交换机 接受主路由.  故障的是7楼的交换机,

不定时故障(有时几分钟, 有时不到1小时,有时几小时) , 现像为网络不通 ,上不了网,获取不到主路由的IP,    将该交换机断电重启后恢复正常...  随机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交换机可以确认100%是好的,   拿了2台交换机来替换试,   放到其它位置使用是长期稳定的.   在其它位置稳定使用的, 拿来7楼用,     就会出现这故障..

实在是找不出原因了,     机房的主交换机, 路由,肯定没事的,   否则其它楼层也会故障.     问题就在7楼... 以前用得好好的,用了好几年的.... 出问题是这个月开始.

用的是 带管理型的交换机,   已开启端口隔离的,  每1个端口连到一个房间内, 每个房间是独立的, 不可能出现 1个房间 拉有一根网线 到了另一个房间  形成环路的问题啊.. 端口之间是PING不通的,   也不存在ARP攻击问题..  当初换 这种交换机就是为了 防ARP的

网友:
7楼交换机底下环路了,上面不受影响应该是配置了防环路的设置。假如是傻瓜交换机的话最简单办法就是一根根拔网线

网友:
1.是不是有环路
2.级联网线或者光纤是不是有问题
3.供电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有干扰源

网友A:
环路,arp攻击都有可能。换台带网管的三层,看看arp表,看看下面机器的网关mac,上不去和上去有什么区别

网友:
检查7楼的全部网线

网友:
如果有环路的话一根一根拔网线,如果拔到一个网线看端口灯,有两个端口同时灭,估计就是这个网线造成环路,

网友:
查日志,最常见的就是内网风暴了

网友B:
环路,或者还有没有可能是谁路由没关DHCP插LAN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arp攻击都有可能。换台带网管的三层,看看arp表,看看下面机器的网关mac,上不去和上去有什么区别 ...

用的是 带管理型的交换机,  端口隔离的, 不存在ARP功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路,或者还有没有可能是谁路由没关DHCP插LAN口了

下级有接了路由LAN,  DHCP没关,   这不会导致交换机死机..  最多是 网内分配IP错误
用的是 带管理型的交换机,  已端口隔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 带管理型的交换机,  端口隔离的, 不存在ARP功击

遇到过网卡故障风暴的,彻底断电主机后网络才好,如果用的是3层交换,dhcp snooping打开,过滤下后面的dhcp先,不管是不是这个问题,遇到掉线的需要下面机器具体分析,故障时候下面机器能访问管理界面么?还是只能串口?监视下cpu和内存占用,有的风暴故障内存爆了也可能会引起无反应。
并且建议你试试故障时候down掉一半端口试试,无非就是各种实验缩小怀疑范围。snmp配一下监视下所有口的流量增长数据。

网友:
这种问题 拔掉一半网线再试,一般只需几次就能确定真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网卡故障风暴的,彻底断电主机后网络才好,如果用的是3层交换,dhcp snooping打开,过滤下后面的dh ...

可以试试,只能这样去查了。。

网友:
常见现象,1个是交换机下环路了  2.交换机下的某个网络接口有问题3.看看有没有下面挂路由

网友:
遇到过一次类似的,整个线路不稳定,只能强制10M保持连通。最后查出来是因为网线有一段走地下防潮没做好,导致网线变质、锈蚀、短路,坏得很隐蔽,挖开以后才能发现。

网友:
学习了,我懂得不多,只会拔网线

网友:
1、如果有端口镜像,抓包分析
2、7楼的用户可以暂时分成2台交换机,缩小故障范围
3、可以留2个端口有互访权限,故障时看互访是否畅通

网友:
既然是管理交换机,出问题的时候串口登录上去查啊

网友(2020-12-16):
我们厂里有个节点问题类似,换上海康交换机8口,可能腾达代工,IP178g方案的,半天撑不过去,频繁死机,需要断电重启。印象中换过两次新的海康都不行,换成旧的FAST的8口能稳定两个月没问题。交流电,适配器5v电压测都没波动。搞不懂……下面接了大概7、8个监控还有一些电脑和无线路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 带管理型的交换机,  端口隔离的, 不存在ARP功击

我上一家公司遇到过一个无线路由器引发的楼层波动,丢包,上不了网,用的是H3C的网管交换机,领导上去定位哪里出问题,我去那个办公室找可能的设备,结果拔掉一个TP的无线路由器后恢复了平静。所以还真有可能是某个设备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