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知用途的板子

楼主(2020-08-17):
废品站的垃圾,看似像缺相保护器
三相380输入,常开常闭各一组

网友:
谢谢分享。。。。。好几只继电器,赚了。。。。。

网友A:
时间继电器

是我错了,看12楼

网友:
工业用的,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继电器

不像时间继电器,没有控制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像时间继电器,没有控制部分

U1就是,两个继电器,右边那个是变压器。可调电阻和电容是定时电路。Q1好像就是推动继电器的,发光管也从C极引出作工作状态指示

我弄错了,看12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间继电器

这不是地感检测器?什么时间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地感检测器?什么时间继电器

向你学习具体电路分享下吧,地感检测没弄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地感检测器?什么时间继电器

这不是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吗?什么地感检测器  PCB上都印了xj3-g

网友:
9楼正解,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

网友:
这个家用的话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网友:
确实是8楼所说。
可以参考一下这里--『饥又寒解牛』拆一只CHNT XJ3-G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并测绘原理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27872    只能参考,但不一样,帖子上的这个只有一个继电器,你这板子上有两个。

你板子跟这个有点像--http://scs-college.com/image/1194275865/  这文章只给出内部图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像时间继电器,没有控制部分

我错了,看1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吗?什么地感检测器  PCB上都印了xj3-g

涨姿势了 光看到地感接口了

网友D:
这是时间继电器,水泥搅拌机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时间继电器,水泥搅拌机上用的

到底是什么呢,有说这有说那,最好能有个电路图,这样就不争论了
开始我也觉得是时间继电器,他们说是相位检测。看板子上的XJ3-G,是挺有说服力的。

网友E:
XJ3-G AC380V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缺相保护三相电机保护器

网友:
正泰的东西,看接口是时继

楼主:
引用 网友E:
XJ3-G AC380V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缺相保护三相电机保护器

就是它了,缺相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