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解APC UPS(BK650M2-CH)

楼主(2020-08-17):
第二代换成了电子管式的,转换效率高了些,重量减轻了,电池从9AH缩到了7AH,不知道和第一代的铁芯变压器的相比,耐用度怎么样?

网友:
电池图片发上来看看

楼主:
忘拍了,和这个一样

网友:
可以自己改大电池吗?

网友:
这个UPS质量还不错啊,做工也妥妥的好了

网友:
带电源管理的,可以连接电脑或NAS自动关机。

网友:
电子管式,没见到啊?

网友(2020-12-15):
群晖ds218+接上,无法自动识别,提示未连接到ups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1-02-13):
我也买了,现在想改锂电~哎

网友:
这个UPS质量还不错

网友(2021-05-26):
有谁知道右上角那颗292802的芯片是啥型号么

网友:
      黑群晖还是选BK650-CH靠普一点。铜芯变压器靠普,但是待机功耗多几瓦,标准电瓶比这种压缩电瓶好找,电瓶谁耐用不知道。听说BK650-CH兼容性比BK650M2-CH好。不过BK650M2-CH带USB充电,而且电子变压器待机功耗低转换效率高,整体质量轻。
      总结BK650M2-CH时尚一点,BK650-CH实用一点。区别就像光陵坦克跟天启坦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现在想改锂电~哎

可以考虑接4串12V的磷酸铁锂电池,不过可能得外挂,一般酸铁锂电池都体积较大。公司用的UPS就改装成外挂24V20A磷酸铁锂电池。还试过两个UPS共用一组24V20A磷酸铁锂电池,暂时一切正常。

网友:
这电子变压器400W能抗住了?

网友(2021-11-11):
同功率的逆变器工频逆变器远重于高频逆变器,高频逆变器的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空载负荷低,但不能接满负荷的感性负载,且过载能力差。

网友(2022-03-30):
刚下了单买了。。。前期买过一个。好像不是这样的。。反正挺重的。。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得住

网友:
这个UPS电源可以USB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