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8 Plus拆开换个电池,再战三年

楼主(2020-08-17):
今年苹果又要发布新机了,看看自己的钱包,再看看手机,瞬间觉得换块电池还能再战三年

准备工具

取下底部两颗螺丝,再用电吹风加热,软化边胶

用吸盘吸住屏幕下半部分用力拉

拉开小缝,插入指甲

用指甲环绕一周,再小心地将屏幕从左边向右边翻开

顺利拆掉屏幕

慢慢的拉掉易拉胶

后面拉断了,只能用电池铲子硬撬了

还算顺利,原装和第三方的对比

后面贴上电池胶,原位装回

原装电池信息,缩得只剩余2200多mah了

第三方的电池信息

END!

网友A:
其实那吸盘很有安全隐患,7以上都是侧开屏拽不好容易把屏排线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吸盘很有安全隐患,7以上都是侧开屏拽不好容易把屏排线拉断

只是为了拉开一个可以插入指甲的缝

网友B:
2700电池,老化到2200,在续航上,感觉差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00电池,老化到2200,在续航上,感觉差很大吗??

这是一个慢慢减下来的过程,感知不明显,只有换了之后,容量一下大了,感知才明显

网友:
换电池倒不难 难点在于能否买到足量的电池

网友:
正好我的也是8p,用了两年了,可以看着楼主的教程试试自己换电池了

网友:
现在是可靠的电池不好找,不管什么手机

网友C:
软件名是哪款啊?谢谢,看样子好像部分功能是付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名是哪款啊?谢谢,看样子好像部分功能是付费的

越狱插件

网友:
好的,谢谢。看起来功能很全啊

网友:
8p现在也不行了,在苹果强力的更新下,现在用电已经比充电快了,抗不住了,所以我换了个华为

网友:
5G再过1年后就开始普及了,到时候4G机卖都没人要了

网友:
用过品胜 感觉品胜的普遍质量不怎么好。

网友:
我的主力舰还是5S,换过一次电池用起来还是刚刚的!想换但一直用不坏,手机里太多东西就懒的换了!等12出来再看看!

网友:
用这个牌子的锂电不如不换

网友:
前段时间帮朋友6sp换电池(电池他自己买的),换好之后检测前摄像头不能识别查看了下排线裂了(大意了这个手机第一次拆机有防水胶,拉电池双面胶时又断掉了所以可能扯到摄像头排线了),网上又买了个前置摄像头总成。等于免费帮朋友换电池自己又搭一个摄像头总成进去!没跟朋友说换过前置摄像头(30多块)

网友:
扯电池胶最好是能拆下振动器 否则就很容易扯断 手艺不够精良的话撬电池就容易起火了

网友D:
别提了 自认为换过多次,ipx 也换了,就是第二次拆ipx电池的时候 不当心抠坏了屏幕,一张原装屏幕1000多啊
多看别人的经验,视频,小心再小心,不能催,不能急, 常在河边走,容易湿鞋不是。

楼主,电池胶拆之前,如果把Taptic engine先拆掉会容易很多,基本不会断了。
因为电池胶拉的过程一个和那个锋利的边在摩擦。
就像攀岩的绳子从山顶上放下来,但是下面的人网上爬的过程中一直在和石头摩擦啊,所以到了一定程度一股股的都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提了 自认为换过多次,ipx 也换了,就是第二次拆ipx电池的时候 不当心抠坏了屏幕,一张原装屏幕1000多啊  ...

下次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