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打过墙眼安装空调插座。

楼主(2020-08-18):
不知是设计失误,还是电工看错了图纸,次卧空调插座安装在卧室西墙上了,用这个插座空调外机必须安装在阳台内部。只得舍弃这个插座,用的自制插线排临时用了几年,这临时有点长。

工具全家福,瓶子里面是各类钻头,各种自攻丝包括带尾钻的不锈钢螺丝。插线板用的10A和16A通用五孔一开(插板拆开过,质量还不错),白色电线是在欧普插排上拆下来的,家里存货太多。

楼主:
带电操作,插板线够长,24红砖墙体,去掉线盒部分,比卫生间通到厨房的双层瓷砖墙体容易多了,直接元十个合金钻头打头阵,过墙钻压后阵。

网友:
打墙也是第一次看到了

楼主:
并线,用的2.5平软线,地线用的0.75的软线(爱德电饭煲电源线,有历史了)

楼主:
软线外护套还能看清品牌,有长城认证,万能达牌RVVB,300/500V,这电线可是历经沧桑。十年前老姨拆迁搬家,在后院挂当凉条的,估计至少二十多年了,不过护套的质量现在的电缆估计用比不过,扒皮用小刀在护套上划了一道通痕才撕下来。

楼主:
完工后的样子,也是临时用,明装16A到了再换下来。临时用的插座也是10/16A通用五孔,明装线盒是美的吊扇带的,用不上丢零件箱里了,做临时线排从用上。

网友A:
既然孔都打了,86盒为什么不开槽暗埋?

网友B:
你的电钻还能用四角柄的钻头?

网友:
暗盒比明装好看多了

网友C:
怎么不考虑在内机后面开个孔,把电源线穿过墙插在插座上?这样空调这边更加简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线外护套还能看清品牌,有长城认证,万能达牌RVVB,300/500V,这电线可是历经沧桑。十年前老姨拆迁搬家, ...

以前产品怕用坏,结果做工好反而用不坏。现在产品怕用不坏,结果做工不好反而用用就坏。

网友:
剪线穿墙,重做三眼插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考虑在内机后面开个孔,把电源线穿过墙插在插座上?这样空调这边更加简洁了。 ...

这是个两全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考虑在内机后面开个孔,把电源线穿过墙插在插座上?这样空调这边更加简洁了。 ...

那样需要把空调自带的16A插头剪掉,在过墙后重新接上。
强迫症,接的线既不美观,也不如原装的方便以后使用。或者需要单独买一个16A的插头(如公牛),里面采用螺丝压接同样结实。多支出CNY3.0。
要么,至少开一个直径4厘米的洞,直接把插头穿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样需要把空调自带的16A插头剪掉,在过墙后重新接上。
强迫症,接的线既不美观,也不如原装的方便以后使 ...

你不会在内机里把线松开,从隔壁传过来再接上?又不用剪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在内机里把线松开,从隔壁传过来再接上?又不用剪插头

对!忘记了,还这可以这样子弄。
那根线是可以拆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钻还能用四角柄的钻头?

刚开始直接在实体店买的,四坑冲击钻头,还有一个不是四坑也不是三角的冲击钻头,一样用就是有点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考虑在内机后面开个孔,把电源线穿过墙插在插座上?这样空调这边更加简洁了。 ...

穿过墙,那一面也有一个空调,要用两个16A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孔都打了,86盒为什么不开槽暗埋?

也考虑过,没有切割机。用六个合金钻头打①圈眼,一样可以挖出线盒槽。不过要去工地弄水泥,仿瓷。超薄明装比暗盒厚不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钻还能用四角柄的钻头?

那是轻型电锤用的钻头,圆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