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块钱买来的40w华为快充 展示板 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20-08-18):
买来 好几天了,这板子2块钱买来的, 外壳上写的 华为超级快充 max 40w
还有块功率表 觉得有点意思就买了,
买来观察了下,没东西试,也不太会用,特意发上来让大家 瞧瞧

外观如图,一个可以插点烟器的地方 一个有坑四个触点的地方
两个四位数码管
伸出来 的线是个usb公口

特写

侧面触电 和原型磁铁 貌似是贴合其他东西用的

这面 触电多些

背面接线图

无线充 触电特写

搞不懂,这个40w快充是这块 板子提供的? 搜了下芯片名称 两个数码管驱动芯片,
一个电流检测放大芯片,还有一个打磨过不知名芯片
接口倒是都有标记 12v之类的 但是没见类似充电器的电路啊

特写镜头

特写镜头

这个怎么玩?

网友A:
貌似是测试40W车充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测试40W车充用的

对对对,这么一说明白了 ,这板子的作用就是当作测试器用 接入华为的40w电源做测试用的

网友:
哪裡搞的,給我來一打!

网友:
分析一下正负极   ,在四个触点的位置接个12V不就可以试试了

网友B:
车充是40w的,这个板子是测试车充的功率的,给消费者看的,就是一个广告道具

网友C:
哪里买的?还有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充是40w的,这个板子是测试车充的功率的,给消费者看的,就是一个广告道具 ...

也就是个测试仪啊,懂了,我还以为 这自带快充模块呢,测试仪也不错

网友D:
两块钱买个功率计也很划算啊,干脆改成功率计来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块钱买个功率计也很划算啊,干脆改成功率计来用就好了。

功率计  功能又太单一了,只有功率,没电压,电流 什么的其他参数 也没切换按键

网友:
这货就当个功率计使用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计  功能又太单一了,只有功率,没电压,电流 什么的其他参数 也没切换按键 ...

还预留了USB调试的针脚,功能应该挺强大的,电流电压的显示应该可以有,可惜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我觉得只是一个功率计表头,只不过调出其他参数得自己找资料尝试。快充模块应该在车充电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买的?还有没有了?

你要的话可以走闲鱼,多少钱你出个价 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