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5v60AH的明纬想改可调,不知道可不可以,我看到的都是20v以上的可以改。请多多指教,谢谢了

楼主(2020-08-18):
看到大家都是高电压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电容的耐压不够,全要换掉,工作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耐压不够,全要换掉,工作量大。

主要是现成的好几个,放在那也是吃灰,改做个充电器也算废物利用了。

网友B:
不仅电容要换,极有可能变压器还得重新绕组。

网友C:
5V电源在不改变 变压器的情况下,最高只能到15V,带载还会下降。我用5v40a的LED电源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电容要换,极有可能变压器还得重新绕组。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电源在不改变 变压器的情况下,最高只能到15V,带载还会下降。我用5v40a的LED电源试过 ...

谢谢,那改可调低电压是不是比较容易。比如说3-5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改可调低电压是不是比较容易。比如说3-5v?

这个需求,就简单多了

网友:
低压的电源有的是  没意思  改不了高电压  5伏电源最多改15到20吧  电流就很小了  变压器比例问题  重绕变压器我倒是很想 别的好说  我拆的变压器都拆废了  所以 都放下了

网友:
改调流充锂电池

网友:
你自己改了试试三,改0-30v试试,5升30估计行。电流来个10安,基本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