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个IC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0-08-18):
也不知道发哪个区合适,不合适的话麻烦版主移一下。
有个IC坏了,上面的字是 AHJC (上面一行)L430(下面一行),另一个同样机器的是 AHHM L422。
查到一个IC(如图),但脚位数量对不上,我这个是上下各6 pin,查到的这个是上下各5 pin。

网友:
看这个布局应该是个模块,不会是个ic

网友A:
看引脚功能,应该是开关电源IC

网友B:
看引脚功能,应该是个集成大功率开关管的开关电源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引脚功能,应该是开关电源IC

对,是电源。不过不是图片那个,图片那个是查到的一个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引脚功能,应该是个集成大功率开关管的开关电源IC

对,是电源。不过不是图片那个,图片那个是查到的一个类似的

网友:
拍清晰点电路板,大神一看周边原件就知道什么芯片了

网友C:
看着是带管理电源芯片,还是重新拍吧,让大神把把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是带管理电源芯片,还是重新拍吧,让大神把把脉。

印字已经写出来了,放大镜才能看清拍不了

网友:
很多印字是定制的,内部资料不流传的

网友D:
把电路板拍出来,分析分析作用好判断些

网友:
两对接开关,电源有进有出,之所谓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路板拍出来,分析分析作用好判断些

分析也没用啊,封装那么特殊,很难找到代换的,现在就想知道型号直接替换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