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LED屏幕 车小宝1号 试用体验

楼主(2020-08-18):
一直对于LED车载显示比较着迷。

本来想自己买材料来做一个车载显示系统。

无奈自制的方案不是很成熟。传输控制起来限制性很大。

所以找到了这款由研色科技出品的个性化的LED互动显示系统。品牌是:快乐马夫,型号是:车小宝1号。

外包装很精致只有24.4厘米(长)×22.6厘米(宽)×8.5厘米(高)

外包装以白色底色和橙色字体为主,使得产品感觉简洁富有科技感。

拿到机器迫不及待的拆开外包装

外包装的背面写明了产品的品牌、型号、分辨率等信息。主要这个屏幕是全彩的,更能在行驶过程当中显示无穷的彩色内容为行车增添无穷乐趣。显示的内容更为丰富。

背面还标注了注意事项以及机器与手机的链接方式,以便后期使用时能很好的操控屏幕定制个性的显示内容。

打开外包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机器主体,机器的配件全部放在主体的下方。机器用专用的袋子包装保护好的。这个图片是我拆开保护袋后在拍的所以显得有点乱。

我觉得车载的产品只要不是放在前挡风玻璃使用的尽量选择浅色的。

这个产品就是采用的白色的外壳能很好的避免夏天高温对机器侵袭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长期高温外壳造成变形的影响。白色也很时尚简洁。

包装盒内一共有4样东西。分别是显示屏主机、机器专用点烟器转5V插头、吸盘支架、说明书。

说明书上的特色功能明确的说明了这个机器所具备的特色功能,具有AI语音助手功能、手机微信操控、内置素材库、自主展示。

从说明书上看那这个机器的C处与E处均支持支架的安装,这样能很好是适应不同车型安装位置的需要。

机器的A处自带设备的参数查看。功能很实用。

我测试了可以对机器的固件版本进行查看。

机器的ID查看这个实用机器背部贴有一个不干胶的机器ID号但是长久来说存在掉落的可能。把这个号码放在机器的显示屏里面去就不会出现以后掉落后找不到机器ID的这个情况的发生。(这个是绑定微信公众号必不可少的号码记得备份哦)

机器的GPRS信号强度

机器的IMSI串号

GPRS at+ciprxget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机器的通讯协议为串口模式

TLV通讯协议

并且还有屏幕坏点检测功能以便于查看哪一个点损坏便于维修。这里就不在放图了大家可以自己去试验一下。

说明书上还有车内走线的参考位置

产品参数
常见问题解决
语音指令一览

等~~~~~

机器说明书上说的是378克,我实际称重了一下是389.5克这个到不影响什么。越重说明机器用料十足。至于长宽我就没有在去测量了应为说明书上写得很明确。

机器的电源插口是圆形的插口

插头的外径5.03毫米,内径2.19毫米。(手工测量仅供参考)这个规格的插头几乎是常见的电源插口。坚固耐用。

这个屏幕的点距值得称赞,市面上能买到的全彩LED的点距最小大多在2.5mm。而这款产品居然把点距做到了2mm,并且是64点×64点的方形屏幕=共计4096点。这就说明这个显示屏幕显示的内容的精细度会比市面上的2.5mm点距的产品显示的效果更好。

机器所配的吸盘支架也是亮点,应为主机比一般的行车记录仪要大几倍,所以为了安装使用的牢固性。机器配的吸盘达到了8.3厘米之大,并且采用的超级软的类似与硅胶的材质,保证了吸盘吸力。支架与主机的链接出采用了双螺栓的结构避免了行车途中震动造成的螺栓松动使机器掉落的情况发生。

机器的安装建议各位走暗线。从点烟器处开始走线。把车门的黑色胶条翻起来藏进黑色胶条里面,达到完美的隐藏性。如果不会可以让修车的伙计给帮忙弄(其实只要有点动手能力的人都没有问题。)

随机器带的电源线插头还预留了一个usb接口这个设计很好能很好的解决插了LED显示屏的线后机没有USB的充电插口了。做到显示和手机充电两不误。

以下是机器装车的车内效果图。由于机器是扁平的基本不占用后面的使用空间。

白天从外面看机器的效果显示清晰可见,并且有很多动图及很多自定义的内容显示。使得屏幕炫目多彩。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载很多很有个性的文字及动图很有个性。

机器在晚上的显示效果那简直是直接瞬间吸引大众的眼神,这点是其它显示设备不能比的。LED的优势就在于白天和夜晚均能很好的适应环境显示出完美的画面。在晚上更是醒目。

机器采用与微信公众号绑定的方式进行通信。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的程序里可以很自由自在的进行文字图片以及对自定义节目指令的编辑。上手很容易。操作都很简单,功能很丰富。

屏幕亮度分为白天和黑夜两种不同时段的亮度,可以分别调至。达到既好看又不造成光污染的现象发生。

屏幕的旋转功能能很好的适应屏幕安装在各种车型上。

公众号内的素材库很丰富,并且在不断的更新,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随意的添加删除。

使用者可以自己上传自己喜欢的gif动画格式的动图

首先gif动画的图片度娘上有很多大家下载下来后通过QQ传输到存在手机里面后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进行添加了。系统会自己处理成适合本机大小的动图很方便。

具体操作如上图。

这个车小宝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那就是可以用语音命令进行控制。
使用语言前首先需要对其唤醒,你需要呼叫“小宝小宝”,听到"老板收到"的反馈信息后就可以发出需要执行的语音指令了。声音大点灵敏度还是可以的,主要是我与机器背靠背所以得声音大点。

只要会一点普通话即可当然越标准的普通话识别率越高。
这个语音控制很是拉风。比如在左转弯右转弯时给它一个指令。感觉我这老车瞬间就高大尚起来了。从这点上丝毫不输几十万的车的配置。

=====================================

改进问题:语音指令最常用的 左转弯 右转弯 关闭远光灯 注意倒车 车辆故障 等待救援 临时停车,常用命令做一个小的贴纸贴在车上显眼位置便于使用。另外 增加起步命令和刹车命令等。

无SIMI卡的运营商和电话号码,以后缴费不知道在哪里缴。

电源插口能多一个micro usb口 或者type-c 口就完美了。
如果语音识别的话筒能随着电源线延长到仪表台处。也就是说电源线改成MICRO USB接口的或者单独走一根麦克风的线到驾驶的仪表台处。能大大提高识别的精度。或者改用蓝牙遥控器控的方式进行操控更好更精准。

网友:
大声喊完指令,还要下车去看看,有没有写白字,显得那么没有文化。

网友:
lz应该岁数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