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很奇怪的测试曲线

楼主(2020-08-18):
测试刚买的 西部数据 2 TB 移动硬盘(京东专供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测试曲线。

楼主:
测试前已经清过内存,测试时没有操作电脑的其它行为。一般都是从左上到右下的斜线,可这条曲线太奇怪了。

楼主:
又测试了一下,很奇怪。

网友A:
系统下部分软件进程会对硬盘进行读写操作……所以会影响到测试
、建议在PE环境下测试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下部分软件进程会对硬盘进行读写操作……所以会影响到测试
、建议在PE环境下测试比较准确
...

我测试过东芝2TB、希捷2TB、西数4TB、西数500GB、东芝1TB,只有西数2TB的曲线是这样的。

网友B:
2t 基本是200m 上限,所以。。。。
并不准
换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2t 基本是200m 上限,所以。。。。
并不准
换个电源

我的电脑电源是航嘉的500W金牌。

网友B:
第一是硬盘 usb的,所以你的平台可能是amd
不是INTEL
每二就是这个盘 本身并不好
你低速的部分正好有数据。
要是能拆, 把硬盘拆出来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是硬盘 usb的,所以你的平台可能是amd
不是INTEL
每二就是这个盘 本身并不好

USB 3.0 接口的移动硬盘,京东专供版,可能西部数据把差的东西供应给了京东。
我的电脑 CPU 是 i7-2600

再上二张图,把移动硬盘分区删除后,分别进行读、写测试。
读:

写:

网友B:
对呀, 你的usb3 是非原生,所以容易和 usb3 硬盘盒中的桥接控制器 产生速度偏差

你2600 用的只要不是z77  b75
而是z68 那么没有原生usb
读写就是这个样子

你找一个原生usb3的INTEL 主板再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呀, 你的usb3 是非原生,所以容易和 usb3 硬盘盒中的桥接控制器 产生速度偏差

你2600 用的只要不是z77  ...

我的主板是 B75 主板,华擎 B75 Pro 3 主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主板是 B75 主板,华擎 B75 Pro 3 主板。

那还好原生usb3
找其它机器试一下

还有可能就是硬盘盒固件不兼容
当然 最可怕的是硬盘坏道我。就是非正式的硬盘

楼主:
估计可能是西部数据的移动硬盘的控制芯片组与B75主板不是太“配合”。再上几个测试图:

这个是 东芝 2TB 移动硬盘:

这个是 希捷 2TB 移动硬盘:

这个是 西数 2TB 经典版 移动硬盘:

这个是 西数 2TB 京东专供版 移动硬盘 在笔记本电脑上的测试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好原生usb3
找其它机器试一下

的确有可能是西数的硬盘盒固件不兼容。慢扫试过了,全绿。

楼主:
顺便测试一下笔记本电脑自己的 西数 500G 硬盘:

网友B:
所以办法1 你把硬盘拆出来, 单接sata测试
如果正常。
那多半是硬盘盒usb桥接芯片 试试升级桥接芯片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办法1 你把硬盘拆出来, 单接sata测试
如果正常。
那多半是硬盘盒usb桥接芯片 试试升级桥接芯片的固件

不拆了,塑料硬盘盒是卡扣连接的,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拆了,塑料硬盘盒是卡扣连接的,能正常使用就行。

找另外一台电脑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另外一台电脑试试看吧

倒数第二张图是在另外一台电脑上的测试图。

楼主:
闲来无事,测试一下 西部数据 4 TB 5400转 64M 台式机硬盘:

闲来无事,测试一下 西部数据 500 GB 3D TLC 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