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量产不过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8-18):
  今年初才来这个论坛,这个论坛的SSD板块真的凉了,其实这个板块和U盘板块就是几位热心人在支撑:唐,老范,流星,风。。。。。懂的都懂,反正我是挺感谢他们的帮助我解决了许多问题
  什么样的帖子算是精华,我也不知道标准是什么,唐的BOKB写的那样了还不是,我也不知道标准是什么,
  按照我的理解我现在的这个帖子就是精华帖,能解决大问题就是好的帖子,就算是精华帖我也能得到什么,也只是过眼云烟罢了,我只是一厢情愿的希望新手能看到,不会陷入死循环
  在大家摸索的过程中能给新手们一个提示
  希望大家在这个帖子下面尽量写出遇到过的问题,如何解决的,或者多留言,也能方便大家许多,毕竟问题汇总多了,解决多了也就顺畅了!!!
一.2258XT量产能过,但是不能格式化,可能是主控虚焊,用手按住主控看一下,能不能格式化,或者重新植一下主控,或许就好了
二.1.重点来了,昨天手头有一个58XT的SSD,上几天还能正常量产,下午就不能量产了,买来的时候是新盘,英特尔的2个64B+1个32B,总容量是240G开BOKB模式,开220G
    2.量产的时候是这样

       长时间Download mipisp
       然后

      一般人认为是固件问题,因为所有的CE都没有问题,

     然后找了几个大佬,58XT量产没有那么苛刻,怎么都不过,那就软件屏蔽CE量产看看吧

    问题依然和以前一样,我想一下,是不是板子的问题,我板子断线了,然后用万用表测电压,OK都没有问题,
    但是还是量产不过,然后生气搬板。。。。。。
    NND,搬板之后依然问题依旧,这个时候我想可能就是颗粒问题了,然后拆了颗粒,一个一个来,拆了只剩一个颗粒,量产一下,居然过了,
    然后上第二个颗粒,量产也过了,然后上32B,量产不过和以前一样,
    他NND,这个颗粒真是浪费了我时间呀,怒拆之,然后上3281,能清空,但是量产不过,
    好的,这下明白了,
    有些颗粒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内部已经断线了或者怎么的,CE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个颗粒是坏了,什么SSD U盘的都不能量产
    58XT虽然可以软件手动指定CE量产,主控还是会先扫描所有颗粒然后再量产,如果其中有一个颗粒是坏的,是量产不过的,这一点尤其是要注意的,这个可是实打实的经验呀
   x鱼上那些卖坏固态的,可能觉大部分都是我这次遇到的情况,所有CE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就是量产不过,就是其中有坏的颗粒,这种颗粒及时偶尔能使用,但是将来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彻底坏了,
    也可能是我没买过那些坏的固态遇到的问题少,也请大家底下多留言,

网友A:
红字部分说的很有道理。

颗粒虽然看上去,只比我们指甲大一点,但内部结构要复杂的多。所以,外观正常,认ID的颗粒不一定就是好的颗粒。

捡垃圾捡的多了,也见识过各种问题颗粒。有ID正常,坏块过多的,这种比较常见;有认ID,能量产,但发热的;有认ID,能量产,但颗粒本身写保护的;也有某一个ce中的一个plane坏块多的……等等。

我已经攒了一盒子有问题的颗粒了,找机会化成晶圆标本收藏。

网友B:
这个很伤神的,测试架能开上板子不能开就确定是那颗粒有问题你拿它没辙。封装不好的再怎么老手估计都要凉,有人说是潮湿我倒是觉得90%是封装问题。封装完好的来回怎么拆腾都没事,黑呼呼的还有贴上高端膜的就要小心了,啪啪啪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伤神的,测试架能开上板子不能开就确定是那颗粒有问题你拿它没辙。封装不好的再怎么老手估计都要凉, ...

也有反过来的。有些测试架开不了,反而到实物板子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红字部分说的很有道理。

颗粒虽然看上去,只比我们指甲大一点,但内部结构要复杂的多。所以,外观正常,认 ...

晶圆淘宝可以随便买,而且很偏移

我拆过,不好拆,很容易折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晶圆淘宝可以随便买,而且很偏移

我拆过,不好拆,很容易折断

不是直接拿王水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接拿王水熔吗?

用激光烧,把外面的树脂烧一层一层烧了,里面的线和园晶很漂亮的,工业设计之美呀,然后用几块钱的玻璃展示架夹杂中间很漂亮的

网友D:
CE ID能正常识别不能代表就是正常的,能清空都不一定是正常的
不过也有清空报错能量产使用的,但这种颗粒当然是能不用就不要用,毕竟有一定的风险

网友:
还见过只有引脚没有晶圆的假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CE ID能正常识别不能代表就是正常的,能清空都不一定是正常的
不过也有清空报错能量产使用的,但这种颗粒当 ...

这次主要是58xt的量产机制,就算是手动选择ce量产也会全部颗粒扫描,有坏的颗粒id显示正确也不能正常量产,许多人会认为手动选择ce就可以屏蔽坏的颗粒了,这个是重点,就是不能

网友E:
报错1A这个很奇葩的,常见于L06B-B0KB,但是颗粒拆了放46EN是能过且能读能写的(L06B),
而B0KB报1A,上3281开不了但是安国有概率(主要看人品)能过且能用、

个人分析是闪存内部漏电或者信号不良导致颗粒不能稳定工作在NV DDR2-TM6 333以上的高时序,
但是可以稳定TM4 166或者异步模式、

遇到过七彩虹的320G(58XT+02T2AOCMG2)开卡报错RUN IPS Fail,但是搬到46EN开卡一切正常能读能写跑圈OK 6小时120度老化不涨ECC、这就很迷了

网友:
到手的坏盘开卡不过就拆闪存,之后一片一片上SSD测试架,确定孬闪存。优盘测试架能过的闪存不一定能过SSD主控测试架。到手几片PS3111系列坏盘大多数某一个PLANE超高坏块。

网友:
群联的主控大概率会坏第一个颗粒

网友:
我有颗3ce的b0k,2258xt开不出来,必须用老版本force im feature勾选才能开,但是cache内写入150m,cache外15m,速度慢到不正常,用3268开format的时候提示pbr vertify fail,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报错1A这个很奇葩的,常见于L06B-B0KB,但是颗粒拆了放46EN是能过且能读能写的(L06B),
而B0KB报1A,上32 ...

“个人分析是闪存内部漏电或者信号不良导致颗粒不能稳定工作在NV DDR2-TM6 333以上的高时序,
但是可以稳定TM4 166或者异步模式、”掉速L06B问题发过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79181&extra=  这个闪存贴2246EN跑RDT不过,SM3268跑圈掉速,上AU6989-GTD就能稳定跑圈不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报错1A这个很奇葩的,常见于L06B-B0KB,但是颗粒拆了放46EN是能过且能读能写的(L06B),
而B0KB报1A,上32 ...

这个比较赞同,从tlc和mlc的原理上分析,我认为可能是这样,芯片内部漏电,导致每个储存单元的电位不稳定,在tlc模式下电位的差异的精确程度高,达不到要求,但mlc的电位要求要低些,所以可以开过,也能正常用。
在nw784之类的b95a制程的片子上也遇到过,2258的tlc模式开不过,搞到2246上slc模式跑的欢快的很

网友F:
老范是谁??好多老人现在都改行了。。一些大佬,比如无奈,小灰机,都做大了,为了利益当然技术不能分享。还有之前的技术流葫芦娃也好久没露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老范是谁??好多老人现在都改行了。。一些大佬,比如无奈,小灰机,都做大了,为了利益当然技术不能分享。 ...

请移步二楼,瞻仰老范真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移步二楼,瞻仰老范真容

山东大汉老范一巴掌抽过去,武大郎的身材,武二郎的手,连我都不认识,就不要见潘金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