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驱动板由A4988升级为TMC2209(Marlin2.0)

楼主(2020-08-18):
刚卖的3D打印机,原装的A4988太吵,在某宝上买了两个TMC2209驱动换上。
开始用的普通模式,打印丢步非常严重,开了UART, 工作静音,打印也没有波纹状的问题了。
连线可以参考PDF文件,不同的主板和不同的驱动略有不同,中心思想是把驱动板上的UART信号引到主板的串口引脚上,其中TX引线上加1K的电阻。
我用的是乐积的TMC2209驱动直接引出了RX,TX就不用加电阻了。主板是Makebase Gen_L, 完全兼容ramps1.4, RX,TX接到AUX-2的对应引脚上。
开UART把原厂的程序刷掉了,重新学习的怎么设置必要的marlin参数。
Marlin 2.0的配置文件内容在ZIP文件里,可以针对自己的打印机进行调整。

楼主:
作为小白,中文的参考资料少之又少,在油土鳖上看了N个视频才学会

网友A(2020-09-18):
这个版块帖子太少,楼主说的换驱动我明白,开uart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说说?2560主板有这功能吗?

网友:
开uart是和TMC2209控制板串口通讯,可以软件设置电流,细分啥的,主板得支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块帖子太少,楼主说的换驱动我明白,开uart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说说?2560主板有这功能吗? ...

ramps1.4就是Mega2560的扩展板,所以说是支持的

网友B(2020-12-11):
想请教一下楼主:
我把4988换成tmc2209后,将红蓝线对调,现在方向是对了,但是步进不对步进非常大,造成y轴顶到头,x周丢转,需要怎么解决呢,或者要从新刷固件的话,有现成的固件吗?

网友:
楼主,求更换相关教程和资料,531094311@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楼主:
我把4988换成tmc2209后,将红蓝线对调,现在方向是对了,但是步进不对步进非常大,造成y ...

4988是16细分,2209我记得是256的。差16倍距离。改固件一个脉冲的距离定义

网友D(2021-03-17):
引用 网友C:
4988是16细分,2209我记得是256的。差16倍距离。改固件一个脉冲的距离定义

2208、2209都可以把主控输出的4、8、16、32细分通过插补处理以后按256细分驱动给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08、2209都可以把主控输出的4、8、16、32细分通过插补处理以后按256细分驱动给步进电机。 ...

32细分好像是直接输出的,16以下才是差值256

网友:
干嘛这么麻烦,Gengl一个跳线插上不就是uart模式了,marlin默认支持,就是用软件控制电机呗

网友:
用的主板是什么主板呢?我看和我的一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08、2209都可以把主控输出的4、8、16、32细分通过插补处理以后按256细分驱动给步进电机。 ...

一个脉冲定义多少距离。如果不改数据,原固件移动1mm,现在就是2mm,或者16mm了

网友(2022-05-23):
回帖回血,刚好最近在弄打印机,不懂怎么替换

网友(2022-12-13):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块帖子太少,楼主说的换驱动我明白,开uart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说说?2560主板有这功能吗? ...

有的,最新的MKS GENL-2.0就支持UART模式。其他的老主板,就需要你自己兑飞线,还要改固件,有些麻烦。

网友:
A4988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
如何判断A4988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