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 MSDE拆解 & 未用先拆,拆一个水星交换机SG105C

楼主(2020-08-18):
拆一个水星小交换机 SG105C v 2.0 版本

参数

未用先拆,够新的了

满针的,千兆的

开壳,掀起你的底壳来

螃蟹

螃蟹方案rtl8367s

参数

电路板特写

-------------------------------The end---------------------------

网友:
好小巧的电路板

网友:
水星做工从来都是没惊喜了,都是那么水了

网友:
这也真就勉强能用吧

网友A:
这种是百兆的,满针的不一定是千兆的,看网变是百兆的,千兆网变是芯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百兆的,满针的不一定是千兆的,看网变是百兆的,千兆网变是芯片的。 ...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网变什么形式和是不是千兆没关系,这明明就是千兆,你不信可以看一下网变的型号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百兆的,满针的不一定是千兆的,看网变是百兆的,千兆网变是芯片的。 ...

SG开头就是千兆的,SF开头才是百兆的,TP三贱客都是这样命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网变什么形式和是不是千兆没关系,这明明就是千兆,你不信可以看一下网变的型号查下 ...

谢谢坛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SG开头就是千兆的,SF开头才是百兆的,TP三贱客都是这样命名的。

谢谢坛友指正!!

网友:
百兆模具升级千兆,普通用用无问题

网友:
集成度很高了

网友:
我在纠结,是买 SG105C 还是SG105M, 京东M比C贵一些,不知道性能差多少

网友(2020-12-04):
所有照片完美避开flash芯片型号。。。

网友(2021-02-08):
flash是24c02的

网友(2021-03-11):
有没人拆个SG105D看看

网友(2024-03-31):
就没有预留flash位置的吗?这个是eeprom。

网友(2025-01-25):
我也想拆开看看,就怕撬坏塑料外壳不保修了。这个东西,他奶奶的也不到外壳上钻几个通风孔散热。

网友:
8367S? 这玩意好像可以魔改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