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不求速度,只求稳定、故障率底,2246和IS903比选谁

楼主(2020-08-18):
不求速度,只求稳定、故障率底,2246XT和IS903比选谁?

网友:
不谈价格的话,我选46xt。

46xt优先选用双贴长板或G2单贴板,温度控制的好一些。

倒不是说903不稳定,903配上靠谱的闪存和固件,也一样稳定,只不过4k性能和46xt比差很多。

网友A:
我选IS903,46XT写入放大太大,第一个颗粒体质好还行。

网友B:
稳定我选46XT,写入放大对U盘来说可以忽略,也不是天天插电脑读写,WTG除外

903卖的多,返修的也还是有些,46XT卖不少,但除了有物理损坏的,还没有返修的盘

网友:
故障率主要是跟闪存挂钩的

除了外围因素外,自毙的一般很少

至少2246还有个磨损均衡吧
反正这几个我都用。并没发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返修会有一点点,但是都是小问题,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
我选择好点的闪存。
闪存不好,你上SM2246EN也没用。
闪存渣渣,sss都能稳如老苟

网友:
2246XT是SSD主控 完整的坏块映射管理 TRIM 全局均衡磨损等等等这不是903能比的

网友C:
不求速度只求稳定这俩都不是好选择,3267最适合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求速度只求稳定这俩都不是好选择,3267最适合你

稳定性还要看安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定性还要看安国

速度也是稳定的很,和蜗牛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IS903,46XT写入放大太大,第一个颗粒体质好还行。

903连全局磨损都没有,还谈什么写入放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定我选46XT,写入放大对U盘来说可以忽略,也不是天天插电脑读写,WTG除外

903卖的多,返修的也还是有些 ...

对,固态再怎么说也有个全局磨损!!

网友:
903 是u盘主控
224x 是ssd盘主控
903 读写上限是300吧

224x 上限有是600吧
224x 还需要加一颗 usb3桥接芯片做转换

903 就是单芯片加闪存

网友E:
另外就是 u盘 少用ntfs 分区 但是吧 我昨天 做了一个试验
金士顿tlc 128g  格式化成ntfs 然后 把设备的照相机系统电脑 系统 备份到 u盘
第二次备份加了一个校验。
结果u盘直接就 变成0容量了
估计是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另外就是 u盘 少用ntfs 分区 但是吧 我昨天 做了一个试验
金士顿tlc 128g  格式化成ntfs 然后 把设备的照相 ...

我就是用NTFS. 1是因为有超过4G的文件 2是exFAT只有1个FAT表,FAT32有两个FAT表但是不支持4G以上

网友:
2246和桥接主控以及颗粒,三个有一个坏了,U盘就坏了,如果是有缓存方案,还要再加一个缓存。反正我觉得U盘主控+体质好的颗粒最稳

网友:
赞同你的观点,安国除了速度慢外真没什么可吐槽的,稳定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就是 u盘 少用ntfs 分区 但是吧 我昨天 做了一个试验
金士顿tlc 128g  格式化成ntfs 然后 把设备的照相 ...

前几年我用过好几个金士顿基本上没有用几次就坏了,金士顿现在不行了使用黑片很多,而且主控很多可能你购买的一个系列的可能好几种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用NTFS. 1是因为有超过4G的文件 2是exFAT只有1个FAT表,FAT32有两个FAT表但是不支持4G以上 ...

是的,反正是坏了。估计是小文件读写 次数太我了
一个win7的系统 备份就是了

网友(2021-05-07):
903简单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