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能推荐一块能测电流的钳形表吗?

楼主(2020-08-18):
现在市面所有的钳形表  都是把工作的中电线夹子夹中间测量电流的。   有没有像万用表那样  用表笔测量电流的  钳形表        就是夹子也可以测电流  表笔也可以测电流的钳形表有吗???
最好是能测温度  电阻 电容  电感 电压  频率 NVC  等

网友:
优利德ut210e

网友:
能用线串联测电流的钳表串联测的电流不会太大,要大电流还是要钳头钳,比如我这块,串可以测400ma,钳可以测1000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184&extra=还有这块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85451&extra=

网友:
能测直流的少,这是问题

网友A:
ut210d,个人觉得比e好

网友:
用表笔串测电流一般都不会大于20A的,大电流都用钳测,优利得的UT210E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还可以改很多参数可玩性不错

网友:
大电流串测很容易折损表笔。

网友:
直接买个电流表头

楼主:
这个只能钳子套线测量   2只表笔不能串在线路中测量电流

网友B:
不常见的需求。我孤陋寡闻,只见过毫安档串联+安培档钳表的,还没见过有哪个量程可以既串联又钳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常见的需求。我孤陋寡闻,只见过毫安档串联+安培档钳表的,还没见过有哪个量程可以既串联又钳表的。 ...

没有这种钳形表是吧  串在电路中测电流只能用万用表或者安培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种钳形表是吧  串在电路中测电流只能用万用表或者安培表

反正我是没见过,硬要这么干就买钳表配外置分流器,或者买普通万用表配电流钳。也有其它的方案,主要看你需求而定,关键是你为什么需要同时用两种方式测量,钳表的优势在大电流,普通万用表一般是10-20A以下电流。

网友(2021-08-08):
TA8315D,目前全球唯一功能和精度最唯美的;比FLUKE和210E强大

网友(2021-09-22):
引用 网友A:
ut210d,个人觉得比e好

说说优势

网友:
钳子可以测电流,表笔也可以测电流的万用表,有!
福禄克289C万用表配外置电流钳i400EAC,只能测AC电流,最大400A

福禄克18B+,配外置电流钳i400EAC,只能测AC电流,最大400A。
华普770HC, 770HD自动量程万用表,配外置电流钳AC/DC电流最大600A,有温度、电阻、电容、频率、NVC,无电感。

楼主:
表笔不能测量

网友:
直流的用万用表,交流的用钳形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