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看看澳門的空調密度

楼主(2020-08-18):
听説這裏的客戶平均要求空調制冷量是內地的2至3倍甚至是更高!

网友:
为什么不把两个换成一个大的?

网友:
两个房间,只能用两个。这样可单独控制。

网友:
我寻思这也不多呀,香港的更密密麻麻

网友:
这是小型宾馆的, 酒店都是用中央空调,不会看得到,一般住宅也不会这样全是同一个牌子型号的空调。
澳门很多这样的小宾馆,airbnb等,都是这样子。

网友:
清一色的三菱空调,不过三菱空调确实很好,除了贵点

网友:
装的很整齐啊 貌似架子是不锈钢》?

网友:
用电量很大,电费很便宜吧?

网友:
不知道澳门装空调外接铜管多少钱一米?照国内的单价收法估计是装铜管赠空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