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8月新购赛思永盛120G固体硬盘拆解,YS9082HC主控方案

楼主(2020-08-18):
最近想买块硬盘,在拼多多上看最便宜的是赛思永盛的牌子,不太敢下手,就百度上搜了一下硬盘拆解贴,有一个是数码之家7月12日的拆机贴,当时照片里主控是马维尔的,做工像江波龙代工,看着还行就下手了。但是8月份的货拆开就不一样了。

首先是主控变了,从马维尔变成了YS9082HC,网上说可能是慧荣2258XT的马甲,硬盘没有二级缓存,一共四片闪存,闪存的牌子是工厂自己刻蚀的,"ZX256G3TLH",看标注应该是TLC闪存颗粒,但是谁封装的什么颗粒,就不清楚了。下面是背面照片,看着做工尚可,版型算中等尺寸。

我只分一个区,拷贝虚拟机的系统镜像,一共46GB,使用usb3.0硬盘盒,共用时4分30秒,速度还可以吧!希望给各位买家一点帮助。

YS9082HC B17 N18 开卡工具 可直接下载: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172-1-1.html

网友A:
短接单独那两个孔(标注ROM),用2258xt工具看看能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单独那两个孔(标注ROM),用2258xt工具看看能不能识别

好的,我有空研究一下,不明白的再问你

网友:
慧荣的主控正常用的是50m的晶振,你这个是50m的应该不是,感觉像jmf哪个型号的马甲

网友:
小心你的颗粒是Q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接单独那两个孔(标注ROM),用2258xt工具看看能不能识别

现在没有厂家O 58XT了,如果真是SMI的,基本就是59XT多(因为支持QLC)

网友C:
这个版型布局很像是公版2258XT和2259X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有厂家O 58XT了,如果真是SMI的,基本就是59XT多(因为支持QLC)

单颗32g,不会是qlc和59x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颗32g,不会是qlc和59xt的

但是有个疑问,颗粒的厚度是一般常见颗粒的二倍,大约1.5mm,是不是二手颗粒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型布局很像是公版2258XT和2259XT

看见主控上面大大的Y字了吗,这鬼东西是金存?硅格?(还可能有更多马甲)家的,可能根据SMI某款XT主控二次开发,性能比58/59XT差远了,特性就是便宜主控配烂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有个疑问,颗粒的厚度是一般常见颗粒的二倍,大约1.5mm,是不是二手颗粒啊! ...

从图上看更像是下游自封的黑片

楼主:
左侧是标准的芯片,右侧的芯片是上面照片的芯片,比标准的芯片要厚50%,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侧是标准的芯片,右侧的芯片是上面照片的芯片,比标准的芯片要厚50%,这是为什么? ...

封装不同吧,有点混用颗粒的嫌疑

网友(2020-09-30):
引用 网友D:
看见主控上面大大的Y字了吗,这鬼东西是金存?硅格?(还可能有更多马甲)家的,可能根据SMI某款XT主控二 ...

得一微

网友:
58XT加B16吗?

网友:
得一微YS9082+B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