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C51主控的ALCATEL mini小键盘

楼主(2020-08-18):
多年前收的mini小键盘,使用51主控,直接串口输出ASIIC码

网友:
这种小键盘居然用上硬封装IC了,的确不错了

网友A:
阿尔卡特 专用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尔卡特 专用键盘

是串口输出键码的,可玩性还可以的,只要懂得怎么玩

网友B:
这个是手机用的配件吧,从名字“SMS Keyboard”来看应该是发短信用的。。。
如果是从串口输出键码的话可以利用单片机做个USB键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手机用的配件吧,从名字“SMS Keyboard”来看应该是发短信用的。。。
如果是从串口输出键码的话可以 ...

嗯,用个CH551转接下就可以当USB键盘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