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被放弃治疗的天龙功放开机保护拆解维修(DENON AVR-1507)

楼主(2020-08-18):
我的一个维修朋友接修一台天龙DENON AVR-1507,结果没修好,后来主人就把这个功放100元卖给他了。前段时间我去他家,他说这个功放在地下室放很久了。板子上坏的小二极管他不知道啥型号,后来就放弃维修了。我说我来修修看吧。结果在他修之前,还有别人修过,检查发现主声道烧了一路。其他完好。这个机器7声道都是75W,采用D2390和B1560功放对管,这是个复合管。之前一个维修的把D2390换成D1047导致后来又烧了。结果还烧了一片。主声道带AB组的功能,两组同时用的话,很容易过载烧机。于是为了保主声道,我把后置环绕的配件挪到主声道,先修好主声道,再折腾后置环绕,这个后置环绕单独可以关闭输出,平时几乎也不用。这样修好后,估计保险点

end

网友:
轻触开关丢WD40里泡一天,第二天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A:
厉害了,这机子100块钱还不够维修费啊

网友:
欣赏老大的勇气,一般维修师傅都不维修AV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这机子100块钱还不够维修费啊

还真是,维修一下,我朋友好像收100多

网友:
技术功底扎实啊,好像还没更新完毕?

网友:
老哥专业,修复别人修过的更需要技术

网友:
AV功放,数字部分不好整,模拟部分可以顺到信号线找,不小心中点失调烧喇叭。怕怕的

网友:
里面竟然还有个小变压器?

网友B:
这牛功率够么?这么小?

网友C:
能听出交越失真,老烧啊

网友:
修好这个得费老鼻子劲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牛功率够么?这么小?

这种入门av机功率都很小的,楼主说75W一路,其实这75w都不是连续不失真功率的。仔细看说明书或者手册就明白了,这75W我估计是失真10%状态功率了,如果同时推多声道,一个声道有40W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牛功率够么?这么小?

一开始更换普通管时,因为原来的两个基极电位差大,造成静态功耗飙升到300多W,很快散热片就烫手。这说明变压器功率还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听出交越失真,老烧啊

实际最好是加入正弦波信号,然后用示波器观测输出信号,来调交越失真。这两个设备我也都有,嫌麻烦,也就没弄,直接靠听感来调了,尽量让静态功耗小点,且听不出失真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入门av机功率都很小的,楼主说75W一路,其实这75w都不是连续不失真功率的。仔细看说明书或者手册就明 ...

我也是看了网上的信息

网友:
功放集成度一直没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