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师傅,豆芽机水泵怎么要拨一下才转动

楼主(2020-08-18):
各位师傅,本人学艺不精,特向各位请教。家里豆芽机突然不打水了,水泵的声音也不对,闷闷的。打开一看,水泵里面不转了。用用东西一拨,就转了,我知道有可能是启动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里面有脏。我看了一下,里面没有看见脏,那就是启动的问题了,可我看见电路板所有元器件都是好的。黑色的就是水泵。

网友:
要么缺润滑?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主轴磨损了

网友A:
用手转动叶片,如果没有明显的持续的阻力,就不是电机轴被脏东西抱死了,应该就是驱动电流不够。检查驱动电路中电容是否容量变小,电阻是否阻值变大,三极管是否损坏。

网友:
一般那个黄色的电容容易坏

网友:
把水泵拆开,反正我家的洗脚盆的水泵很好拆,拆开看到扇叶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B:
转动阻力不大换启动电容试下

网友:
一个是电压不够,二个是电机润滑不良,三是换向器(碳刷铜刷)脏了或者磨损大了。

网友:
清洗水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动阻力不大换启动电容试下

拨扇片,有个位置会咯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转动叶片,如果没有明显的持续的阻力,就不是电机轴被脏东西抱死了,应该就是驱动电流不够。检查驱动电 ...

拨扇片,有个位置会咯噔一下。

网友:
拆泵清理加油,再试试

网友:
曾经修过一个,也是电机工作不正常,发现是控制电机的可控硅性能不好,导致电机转动无力,你这个好像是继电器控制的,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拨扇片,有个位置会咯噔一下。

通电,在叶片卡住的地方断电,用手拨动,看是不是就卡在会咯噔一下的地方,如果是,可能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
軸磨損,造成电机扫膛卡死不好启动,看电机名牌,买一个同型号的电机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同型号的,只要机械安装尺寸合适,就可以了。这个电机就是一般的鱼缸潜水泵没有什么启动 电容和电路,都是直接启动的。在豆芽机里面应用就是增加了一个电机启动时间间隔控制电路,看你的叙述这个控制电路好像没有坏的。

网友D:
这图片发的,水泵有问题,你应该发水泵图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图片发的,水泵有问题,你应该发水泵图片呀!

水泵从外表看,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拨扇片,有个位置会咯噔一下。

可能磨损,拆下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磨损,拆下看下

这个电机没有螺丝,好像是热封的,拆开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