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根三星原装RS232转TTL线

楼主(2020-08-18):
以前的三星手机使用的,做工还不错的,电平转换芯片是工作电压低至2.7V的ADM3307

网友:
很古老的设计啊,应该是老货了

网友:
2007年的东西?

网友A:
虽然不懂,但是我见过这个线,得是10年前了
但是名字什么感觉是ut61e那种接电脑的数据线一样?
难道rs232就是电脑那个接口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懂,但是我见过这个线,得是10年前了
但是名字什么感觉是ut61e那种接电脑的数据线一样?
难道rs ...

对,就是电脑9针的那个并口,现在的主板都取消了这种接口

网友:
是串口才对,打印的才是并口

楼主:
现在老主板工控板才会有这种9针的串口了

网友:
哦哦,本来还以为,是芯片的名字呢
一看芯片,也不对啊,哈哈

网友:
估计只能利用一下转换芯片做个232转TTL的转接线了。。。

网友B:
这个只是三星老式手机的串口线,现在已经没啥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三星老式手机的串口线,现在已经没啥用了吧

把手机接头改成杜邦头就是通用的COM转TTL线了

网友(2021-08-17):
我也有一根,芯片丝印是ICL3217ECA,想改造一下刷安卓盒子用。原来用MOTO数据线改的USB转TTL搞丢了~

网友:
max3232也是同样功能,不过这个都不是最好方案
还是75232那个好,可惜需要±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