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日本先力BODYSONIC BT-830D 组合音响拆解,集光驱/收音机/功放于一体

楼主(2020-08-18):
BODYSONIC BT-830D 一体机,集DVD(IDE光驱)、收音机、功放于一体。

全金属外壳,十几斤重。

正面是铝面板

后面的IO接口

铭牌参数

港版品字形插头

插头内部自带保险丝

拆机

第一感觉就是使用了大环牛供电、IDE接口光驱,可玩性很高,
线性变压器比开关电源要耐用,而且好检修,IDE光驱设计,可以直接换光驱,光驱便宜

主板

主控被散热器贴住了,看不到参数

和电脑一样的光驱的IDE数据线

固件储存闪存

遥控编码单片机

运存(内存)

德州仪器CD74HC241反相三态缓冲器

WM8746EDS音频控制器,24BIT 192KHZ 6 CHANNEL DAC WITH VOLUME CONTROL

视频解码

cd4052四通道开关控制器

德州仪器4558双运放

三菱M62429双通道音量控制器

主板和功放板之前的音频连接排线

后面还有一组控制排线

next

楼主:
环牛变压器

变压器参数

DC整流板,稳压管的散热片还算厚实

7805 5V稳压管

夏普四脚的5V稳压管

12V稳压管

7812正12V 和7912负12V稳压管

功放和收音电路

收音头

收音头是个独立的模块

收音头内部电路
三洋LA1823单芯片调谐器 和 LC7213频率合成器

光纤音频输出

功放板,5.1声道的,散热板也够厚实

德州仪器TL084四通道运放

意法半导体HCE4052四通道开关控制器

意法半导体TDA2050功放IC,32瓦功率,TDA2030的升级版

两个大电流继电器,用于喇叭延时保护

一个小继电器,用于模式供电切换

整流桥

next

楼主:
光驱拆解:

虽然用的是和电脑一样的IDE接口,但是光驱明显不是电脑的光驱,而是家用DVD机专用的,型号:FUSS DV9929B,它没有设计进出舱按钮。

外壳也不是全密封

甚至底部还是镂空设计

电机驱动IC

光驱主板

光头和无刷电机

光头特写

拆面板

显示控制器

型号为PT6311

VFD显示屏

遥控器,数字按键很好看,而且是带夜光的

可惜已经报废了

电池没有拿出来,漏液导致电路板腐蚀

由于按键部分的电路已经脱落了,所以这个遥控器也是没救了,只能用万能遥控器顶替了。

拆解到此结束

我一贯作风是清洗一遍

烘干,装机

洗干净后好看多了

最后是亮机测试

试机视频 可以到我的闲鱼主页关注。 .

end

网友:
功放芯片呢,看那么多的喇叭接口是不是5.1的功放,模拟功放还是数字功放。

网友:
还不错,看来占最少位置的是收音部分,这个应有10多年历史了吧?

网友:
用料可以,做工好,散热片好大!

网友:
原来是这种DVD,收音加功放一体机,用料还算豪华了

网友:
看日期是02年的,我估计是国产的吧

网友:
第一次见用环牛的日本功放

网友:
这机器光驱便宜?有些是指定型号的,死贵,我刚弄到手一台DVD机器,做工是不错,问题是光驱死贵,主要是这机器光头不好找,只能买总成

网友:
电源线像是后配的,机器正宗的国产货,那排米字管VFD屏好货。

网友:
怎么不试试电脑光驱能不能用?

网友:
跟日本关系不深...

网友:
这个质量真养眼

网友:
大部分图片都显示不了!

网友:
这个牌子算是鬼子那边的山寨货咩

网友:
应该是中日混血吧。。。。。

网友:
TDA2050还是不错的

网友:
好多年没有见过ALI扬智的芯片了

网友:
看着不像日系风格,但用料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