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插座拆解

楼主(2020-08-18):
这样的插座怎么拆解,坛友知道吗?里面铜片变形接触不良,想拆了修一下,可是不知道怎么拆!没有地方下手!

网友:
拍的角度不够多啊,很难出手帮你忙

楼主:
这是下面,螺丝那里只有接线柱

网友:
买过一个,外壳不错但里面用料就不行了,小功率的可以用用,里面两边的线路剪断了,不然不安全。

网友:
背后四个白点能撬开?

楼主:
白点是假的看,把蓝色软胶割开就打开了!这样设计是不是有点危险,当中那个横着的铜条两天线离得太近!

楼主:
当中弄了点高温胶带,这样会好些!

网友:
这垃圾插座还是扔了吧

网友:
工地用的多,一坏就丢,这种也就外观看着好看而已

网友A:
注塑插座,拆开就废了,没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塑插座,拆开就废了,没法固定。

502就可以,怎么没有办法固定!

网友B:
未用先拆是个好习惯,有时候能救你一命!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6790

网友:
这种外壳的插座基本都是lese:lol:

网友:
引用 楼主:
502就可以,怎么没有办法固定!

502粘,一摔就开了,不安全。

网友C:
。。。。。。。。。。。。。。。吓得我赶紧把楼主同款扔垃圾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用先拆是个好习惯,有时候能救你一命!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6790

手机也这样操作的话就死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吓得我赶紧把楼主同款扔垃圾桶了

吓得我看成了赶紧把楼主扔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吓得我看成了赶紧把楼主扔垃圾桶

楼主表示很无辜

网友:
这也太垃圾了。

网友:
接地线都没得,还是早点扔掉吧,坛子里撸一个插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