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brother PT-E100标签打印机不出纸故障维修

楼主(2020-08-18):
brother PT-E100标签打印机不出纸故障正常使用,不能出纸了,打印没有问题,感觉是齿轮问题,拆开检查,发现是齿轮问题,找不到齿轮,只能简单修复下,测试还是可以使用

网友A:
如果是标准件齿轮,可以网上买便宜的齿轮包套件,找一个合适的换上。非标齿轮只能像楼主说的应急修复,尽量避免修复的齿轮重负载。

网友:
这个机子剪刀很坑,切不断还要扯一下

网友:
以前公司用的PT-E100都是买耗材送的,记得好像是买30盒标签纸送一台机子。

网友:
3d打印机,打印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标准件齿轮,可以网上买便宜的齿轮包套件,找一个合适的换上。非标齿轮只能像楼主说的应急修复,尽量 ...

看了都是套件卖,贵

网友:
这个齿轮我有。

网友:
您好,请问您是有在闲鱼出售二手的泛泰A860L手机是吗?如看到信息麻烦闲鱼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都是套件卖,贵

您好,请问您是有在闲鱼出售二手的泛泰A860L手机是吗?如看到信息麻烦闲鱼回复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您是有在闲鱼出售二手的泛泰A860L手机是吗?如看到信息麻烦闲鱼回复一下,谢谢! ...

是的,手机还在

网友(2023-10-24):
这个齿轮易损,买了个POM材质的替代齿轮,25,其实成本应该就个位数,只是不熟悉齿轮参数,不会找。

网友:
这个齿轮不好修

网友(2024-08-03):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标准件齿轮,可以网上买便宜的齿轮包套件,找一个合适的换上。非标齿轮只能像楼主说的应急修复,尽量 ...

买个报废机,拆机更换就可。X鱼上有好多。

网友(2024-10-04):
学习了,有台也修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