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高手给画个电路图48v--60v降压21v的图

楼主(2020-08-18):
三轮车《48v-60v》降压到21v的降压电路图,主要是充21v锂电电动修枝剪的。 谢谢

网友:
直接淘宝买个也没有多少钱,比你做还便宜

网友:
估计功率不小,考虑直接大功率dc模块吧,估计百十来块的可以。
有条件自己测试下堵转电流看看多大合适。

网友:
淘宝买这个模块,你那都用什么品牌修枝剪?我也是销售维修电动修枝剪的,你卖电池不是更赚钱吗?加我微信交流一下
模块参数:
模块名称:200W同步降压可调模块
型号:ZS-Q5
类型:非隔离降压模块(BUCK)
输入电压:8-55V(极限60V,请留余量)
输出电压:1-36V连续可调(出厂默认12v左右)
输出电流:正常10A  最大(MAX)15A 所标电流是特定条件下最大电流(实测12降5V)实际输出电流大小不是固定的,与输入输出压差,温度有关联。
输出功率:通风良好自然散热功率 长期100W,加强散热最大可达200W,如长时间工作请留余量注意温升并作好散热。
工作温度:-10~+85度
工作频率:180KHz
转换效率:最高94%(效率与输入、输出电压差、输出电流有关)
过流保护:有 (输出电流要超过最大取样电流(15A)才保护)
反接保护:有(接反不烧)

网友:
别害人家,电动车输出不是交流电

网友A:
调压后恒压不恒流,就等着充爆电池吧。

楼主:
谢谢各位,我在万能宝在找找吧

网友:
同楼上,买个带限流的降压模块最省事。

网友:
494降压电路

网友:
要做充电器几块钱的降压模块看看,直接带工具有个700w兰达模块,闲鱼二三十块钱

楼主:
大神们,最好推荐个模块或链接最好,本人对电子是门外汉,小业余。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压后恒压不恒流,就等着充爆电池吧。

想的真多

网友:
两个马达,其中一个发电。

网友:
买宽电压适配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