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弱弱问个小白但很纠结的热水器开关问题,大哥们顺便帮我看下这个开关可用不?

楼主(2020-08-18):
最近想给家里热水器加个开关方便开关。上网研究半天各种说法都有,本来想随便买个普通16a开关接上,最终考虑还是选择了空开当开关。大意都是说开关不能用到热水器空调上,即使16a开关也不行,不行的原因总结如下,1:开关虚标厂家造假2:热水器虚标比标识功率大3:启动大电流带不动。
现请问各位大哥是什么原因造成16a的开关不能用热水器?另外看到某牛有一款转换插座带16a开关的,咨询客服说能用热水器上,我表示怀疑,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能不能用到热水器上。这个我就不避嫌了,应该不需要我打广告。
另外在百度看到一个视频,小编给一个客户热水器换了好几种某牛带16a开关面板,最后都烧了。这是我最终选择空开的原因,牛都不行我还能相信什么。:-D

网友A:
即使三插是16A的,那个开关也是10A的,不是给你控制插座的,是给你控制灯的

网友:
如果有地方安装合适的空开即可,也可以装个6ma动作的漏保,更安全。
家里用带开关的16a插座关断热水器,大概4-5年了吧,换了应该有3个了,都是触点粘连,分断能力不成,也没灭弧,只能不加热时候关闭。
大部分电热水器有漏保插头,内部带漏保功能,可以考虑用那个来关断,比插座的断一相好点,那个是火零同断。

网友B:
考虑可以用双刀抛闸刀开关!性能稳定、可靠!

网友:
空开难道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即使三插是16A的,那个开关也是10A的,不是给你控制插座的,是给你控制灯的 ...

有种面板上的开关是16A的,

网友D:
热水器自带的漏保插头呐

网友:
插座上的开关基本上看不到银触点的,而且接触点都很小,再加上本身结构紧凑散热不好,一般不能自持太大的电流,空开触点大多了,即使不是银触点一般也会镀银,接触压力大,散热也比较好,两者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E:
热水器功率很大?我一直都是直接插拔不装开关,每天插拔2次,几年都还好好的,插座也是坛子里优惠购一块多的欧奔,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可以用双刀抛闸刀开关!性能稳定、可靠!

对,这种就是直观,安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种面板上的开关是16A的,

86型开关还更有大功率的,

网友:
电热水器不是插头上带个漏保的吗?直接把漏保关掉不就行了?

网友F:
真不明白,反正我家的60升万和电热水器7年了,没出过类似的故障。热水器自带的漏保开关、什么防火墙之类的,然后插座上加个定时开关(限制2000W内),设定每天开启时间12:00起,晚上09:00关闭,这样符合家人的洗澡规律,也为了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不明白,反正我家的60升万和电热水器7年了,没出过类似的故障。热水器自带的漏保开关、什么防火墙之类的 ...

我用的定时插座,好像是6-18,18-19这两个点运行,温度打到合适的位置,用了一年多了挺好...

网友:
一般热水器的功率都很大,普通开关确实难以胜任,更何况还有虚标的情况,这种普通的翘翘开关10A就已经很难得了。

网友:
开关开启闭合时候,正好赶上热水器全功率加热就可能出问题,这个是开关的硬伤,而且开关一般是单刀的只断一根线,也有风险,所以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专业的东西干专业的活,这个没毛病,还是上空开吧,做好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水器自带的漏保插头呐

没看到啊,难道是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种面板上的开关是16A的,

是的,纳闷的就是明明是16a开关,却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水器功率很大?我一直都是直接插拔不装开关,每天插拔2次,几年都还好好的,插座也是坛子里优惠购一块多 ...

插拔了好几年,烦了,搞个开关方便些,而且感觉插拔久了插座会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不明白,反正我家的60升万和电热水器7年了,没出过类似的故障。热水器自带的漏保开关、什么防火墙之类的 ...

我家热水器2100w的,如果有瞒报可能功率会更大?可以用这个开关吗?这个思路简直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