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士必得120G固态奇怪问题

楼主(2020-08-18):
断电后不识别,拿来开卡一路OK.   PE下成功分区格式化,奇怪的是挂在WIN7系统下竟然没看到硬盘。在PE下有可以发现,转USB口下也可以发现,进BIOS下也可以看到。请教一下是不是WIN7系统里要设置一下吗?

网友:
用DiskGenius挂载一下,我试过好几次了。格式化后,软件上能看到,我的电脑里面文件夹不显示。点击该盘,右键

网友:
接usb 转 sata 可以直接看到盘符,直接sata接口的话,进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   看到添加到硬盘 设置盘符 即可。或者 用分区软件 比如 分区助手等等  可以看到 添加的硬盘  设置盘符 试试。

网友:
是不是没分配盘符?

楼主:
WIN7下,磁盘管理也看不到,就是奇怪。。。

网友:
要是xp可能是msr分区的问题,win7下磁盘管理器都不显示我也看不懂了

网友:
之前碰到一块PE下正常分区格式化,GHOST系统死活不启动,最后偶然发现DOS下显示未分区——那还启动个毛!最后开卡搞定!
怀疑你这个还是固件有问题,再换个开卡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