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鑫诺仕2020学霸款护眼灯

楼主(2020-08-18):
闲鱼买的,发件人是中山鑫诺仕,感觉是旗舰店代发的,这是2020年新款,旗舰店活动的价格更低,看图片还带个指针钟,除了说明书和快递单能看出型号功能,其它无任何标识,如果能退货我真想退货了,可在闲鱼没退过。联系卖家,不回复。当个小夜灯用吧,改天把电池换了,1节18650达不到3600,老款5200更离谱,除非两节。

型号没勾选

铭牌通用和外壳一体

最大亮度也能看清灯珠,均光不行?

配重生锈

红圈中晶振引脚太长快碰到时钟芯片引脚了

4056充电加保护中规中矩

台灯放平,正下方实测

网友A:
这个闲鱼多少钱买的?换个好点三星动力电池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闲鱼多少钱买的?换个好点三星动力电池改一下就好了

56,连个正规铭牌也没有,不知灯珠是否合格,不敢给小孩用。这款没说RG0,按标准书写作业台灯都应该是RG0。

网友B:
“护眼灯”市场上没有所谓的护眼灯!!!

网友C:
目前只发现三洋松下LG三星,有3400到3500毫安时18650电芯,好像力神比克等国产一般是2600毫安时。那些标3500毫安时以上的,一般不如进口拆机电芯。

网友D:
LED台灯都不护眼,护眼还是卤素灯和直流CCFL。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台灯都不护眼,护眼还是卤素灯和直流CCFL。

做过直流白炽灯,夏天用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护眼灯”市场上没有所谓的护眼灯!!!

不求绝对,只求相对,花一千求个心里安慰,花一百实实在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只发现三洋松下LG三星,有3400到3500毫安时18650电芯,好像力神比克等国产一般是2600毫安时。那些标350 ...

电池无所谓,大不了自己换,电池虚标,无独立铭牌,我看别人拆解的老版好得是贴上去的铭牌。无3C认证,灯珠和驱动不知好不好,销量第一质量堪忧。

网友:
照明的话还是飞利浦比较放心。yeelight的台灯也不错。

网友:
前几年坛子里就有帖子说护眼灯什么的是噱头,也有大量的图片来说明。不知道那篇文章放现在还是否适用。

楼主:
默认开机正白60%,应该是5档亮度,最高亮度比我罗列的再加20%,之前受说明书误导只试了4档,奇怪每次开机向上和向下都能按两下,今天手机装了个照度计,顺便对比下,手机上正白高40%,暖白高50%。

楼主:
2档用到自动关机,充入1.15Ah,实测充电电流小于0.6A,拆电池接可调电源,双色最亮3.6V时输出电流大于0.8A,所以有人说插着电也会灭掉!送的充电线压降大,大头发热。

网友:
看来是被坑了,安慰楼主

网友:
国人越来越喜欢交智商税了

楼主:
换个大电池,铁板上面两个顶柱10mm,去掉磨平,铁板到底面6mm,去掉铁板18650也放不下,这个电池9mm刚刚好。老王家的,买了两个,带线,一个放桌上带到地上了,变形,不敢用了,放完电,扔了,还剩一个正好利用下。

楼主:
今天把电源拆了,很轻,装反接触不好,还很难扣上,原设计应该是挡片顶住的,和电路板配合不太好,只能将错就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56,连个正规铭牌也没有,不知灯珠是否合格,不敢给小孩用。这款没说RG0,按标准书写作业台灯都应该是RG0 ...

还不如买19元的神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买19元的神灯。

还请明示,谢谢!

楼主(2020-09-17):
快一个月了,咸鱼卖家终于评论了,说我没有联系过他,说其他买家没问题,就我瞎说八道!说我亏心,有本事自己做一个,还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