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实达TC-9050X4Z嵌入式计算机(谁知道bios密码)

楼主(2020-08-18):
一个电信朋友给我测试的天翼云瘦客户机
装的win7 emb系统,J1900cpu 和 4g内存,自带了华为那个 Fusion Access远程桌面
想进bios发现有密码,于是决定拆机放电(后来失败了)
看图吧

前面两个usb,有个看颜色还是3.0(没测试过速度)

后面接口挺全的

因为是新的所以很干净,有个32g固态,4g 内存和 无线网卡

这里预留了sata接口,我插了一个2.5寸硬盘进去,可以识别和使用

前面面板接口

这里是清bios的,我断电,拔了电池,然后跳到clear ,5分钟后再接上,还是有密码,密码似乎是写入了bios的

cpu-z的信息

我断电,拔了电池,然后跳到clear  bios 条线,5分钟后再接上,还是有密码,密码似乎是写入了bios的

有人知道这个密码是多少吗,我想折腾一下。。。天翼云版的

网友A:
找到相应bios直接刷应该能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相应bios直接刷应该能解决吧

没找到bios,我搜了好久了

网友:
试试实达的英文名或网址什么的

楼主:
start
start.com.cn都试过了。。

网友:
拨打实达的客服电话查询

网友:
运营商的尿性肯定在定制设备里固化密码,找到其他oem设备的bios洗刷刷,,这货就利用mini pci 挂个有线网卡做软路由 其它没什么用

网友B:
不抠电池的时候把BIOS跳线到Clear呢???

不行试试启动一个DOS,用那个清除密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抠电池的时候把BIOS跳线到Clear呢???

不行试试启动一个DOS,用那个清除密码试试? ...

都试过了
那个强行弄的我怕把bios搞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了
那个强行弄的我怕把bios搞坏。。

怕地话先备份啊...

网友:
debug
70 10
71
11

许多年以前学过  忘记了

网友:
人才,还记得第八个

网友C:
我也来猜一个,

跳线为正常位置,关机,断电,拔掉电池,
断电一定时间后,
跳线设为 clear ,装入电池,
等一会儿,拔掉电池,
跳线改回正常的,装入电池,
开机看看啥样?

网友D:
试一下用软件读密码,不一定有效可以试试,BiosPwds之类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用软件读密码,不一定有效可以试试,BiosPwds之类的软件

这个提醒我不是award的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来猜一个,

跳线为正常位置,关机,断电,拔掉电池,

应该不行吧,我也断电一阵了
我估计是强行写入的只读密码

网友:
官方的万能密码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行吧,我也断电一阵了
我估计是强行写入的只读密码

也可能跟山寨上网本似地,
BIOS 压根就是摆设

网友:
Huawei12#$
试试,华为BMC默认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