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卧室门锁的反锁扣坏了,有何良策?

楼主(2020-08-18):
出门在外,不小心把自己住的屋子里门锁反锁扣弄坏了(可能之前就已经坏了),这玩意儿怎么修啊?关键问题是那个弹簧在里面之前是啥样子的不清楚,还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塑料的吧,HAVE不如无钉俩门鼻,一个挂锁从里边一锁,把钥匙扔马桶里一冲,绝对安全

网友:
看样子是锌合金的。拆出里面断了的一头 AB胶伺候,然后榔头轻轻敲实,第二天再点几滴502

网友:
换锁吧,这锁有年头了

网友:
换个室内门锁芯就行

网友:
室内门锁芯,小号的,全铜的,淘宝也就二三十,一根螺丝就能拆卸,拧上就是安装,很容易解决

网友:
换锁踏实,一劳永逸

网友:
不用想了,换锁吧

网友:
请个人拿着钥匙在外面值班,叫他开就开关就关,你的门立变高大尚,毕竟属于声控。

网友:
用插销代替

网友:
彻底废了,第二个螺丝拧下,直接换芯

网友:
吾有上中下三策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上策:换之 中策:修之 下策:不管之

网友:
拆开看看哪个件坏了找个品质好的换上,tb啥都有

网友:
锌合金断了,换锁芯。

网友:
那几年的锌合金,坑了无数用户。

网友:
换把锁体,某宝就二三十块钱,质量比你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