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 0201规格电阻,那么.05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0-08-19):
如图,手机中的指南针外围电路,2.2k 0201规格,.那么.05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0.05%这也太粗密了吧。谢谢请大神指导

网友:
0201封装额定功率0.05w(楼下说的表示5%精度的电阻也是可能的哈,想想也是标这个功率有点多余)

网友:
这只是单片机之类的I/O口上拉电阻,对 阻值要求不严,2~3K都可以的。

网友:
这精度可以放宽使用了

网友:
很大可能表示是5%精度的电阻。
至于楼上说的0.05W其实没必要在图纸上标出来,因为封装大小就包含了功率。
如1206的就是0.25W,0805是0.125W,0603是0.1W,0402是0.0625W

网友:
0.05不就是5%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