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舰电子闹钟拆修

楼主(2020-08-19):
看到爸捡了一个蓝色小盒子放在车库还没砸,这不就是那种30元舍不得买的那种电子闹钟,赶快拿回家!
电池盖不见了,电极有锈,刮了刮,3节7号电池装上不通电。

液晶线易损,小心翼翼拆开,用变压器最低1.5V试试,显示了,问题不大。

超大的白色背景灯盒子,前面是白色反光片。

好像是这个不通电,拆下来,换一个。

有温度,还有背光感应,完美!

电池盖有点难搞,不装电池容易掉。

网友:
变压器供电?是可调电源供电?

网友:
搞个18650电池座锁在反面就OK了

网友A:
这个钟要3节电池,居然1.5伏也能带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钟要3节电池,居然1.5伏也能带动?

本身正常就是2节电池供液晶显示,多加一节供音频。实际1.5V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这破表我50元也买过一台,用电池多不说,关键视线差,很难看清楚!特别是那个星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破表我50元也买过一台,用电池多不说,关键视线差,很难看清楚!特别是那个星期………… ...

50元 我几块钱貌似9块多包邮买来都嫌贵,可视角度极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元 我几块钱貌似9块多包邮买来都嫌贵,可视角度极差~

店家告诉我说是专门搞得符合人体斜视角度的。对比以前买的电子钟可是角度真差

网友(2020-09-22):
果然是改时钟小能手一个了,哈哈

网友:
我装了个小充电宝在里面,直接插数据线充电.

网友:
电池盖不见了,

用雪糕的木签作一个电池盖如何?

网友(2021-07-21):
请教线断开怎接?

网友D:
科舰电子闹钟请教线断开了怎接

网友:
不错 挺精美的

网友(2021-10-09):
引用 网友D:
科舰电子闹钟请教线断开了怎接

1.5伏那个接单独一节电池的正极,
3伏的那个接两节电池串联的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