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公模48v锂电充电器 ,原来只是ntc焊脚脱焊了

楼主(2020-08-19):
周末拿来充电,电源2个指示灯,一个红灯是电源指示,一个是红绿变色灯 结果红绿色灯来回闪烁,而且电源有急急急的声音
还问到一股胡味道。立马断电

拍照看不出来,但在闪烁

日期 17年4月 3年半了块

这个明明是锂电充电器 怎么提到铅酸电池 很明显就是公模的嘛

衔接电池 还是衔接电源 ?我一般是先把电池接上再接电源 (反冲是没有的)但据说有的充电器需要先接电源再接电池 放置倒充

拆开看,还行,这么些年也见过些好的不好的电源,一眼的事儿。这个就算很普通的了

5n60 600v5a mos 那个瓷片干嘛的?去耦合?还是啥?

低压端是lm324 运放

高压侧是3842a 常见的控制ic

开合之前就盼望着 啥脱焊啊,电容失效之类的简单问题,(复杂了的搞不来)结果还被我猜中了。
经过我几遍照下来,发现图中的引脚脱焊了

翻过来 ntc 8d-11 负温度系数 ntc 保护电阻

焊接上

试下机器 可以了 两个都是红灯表明正在充电了

充满后或者拔出电池接头 变绿灯

————修理完毕————

网友A:
这确实是个铅酸充电器,只不过去除了8050那个浮充电路,变锂电充电器了。

网友:
补焊一下搞定了,还算比较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确实是个铅酸充电器,只不过去除了8050那个浮充电路,变锂电充电器了。

三阶段铅酸充电器 - 浮充阶段 + 调整恒压电压 =  二阶段锂电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确实是个铅酸充电器,只不过去除了8050那个浮充电路,变锂电充电器了。

好吧。学习了哦老哥 你加不了分了 下次来

网友:
算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B:
谢谢分享。。。。焊好了再用502加固下更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焊好了再用502加固下更稳了。。。。

老哥不要豁我哦 ,我可是小白

网友:
手到病除厉害了

网友:
好像和这个一模一样,8.8买的唯宝48v12ah铅酸充电器,满是灰尘的旧板子,最后退款不退货

楼主:
看样子大同小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大同小异啊

你那个把转灯的三极管拆了~也是没有防反接的可控硅/二极管
看来还是西普尔三石的充电器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