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小米移动电源,准备整到多功能手电筒里面用

楼主(2020-08-19):
正准备改造一下、增加四个18650放多功能手电筒里面用

网友:
小米外壳出不出,

网友A:
铭牌能拍成这样,也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铭牌能拍成这样,也算不错。

嗯!是的是的!没好好拍!

网友B:
这个我也有个,电池很快就充不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有个,电池很快就充不进电了

原装电池是铅酸蓄电池,用不住

网友:
我的10000毫安的也充不进电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装电池是铅酸蓄电池,用不住

原装铅酸电池,那充电控制也是按铅酸电池设计的,改锂电后则须同时更换充电模块!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应该将主要芯片型号拍清楚,最好配一些说明。哑剧比较难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铅酸电池,那充电控制也是按铅酸电池设计的,改锂电后则须同时更换充电模块! ...

是的是的,找了一个电池保护板,配了一个正好4.25v的电源充电

网友D:
这圆柱形的不是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圆柱形的不是锂电池?

是锂电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