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小日本的usb臭氧发生器

楼主(2020-08-19):
小日本的
做工还行
长时间放卫生间 受潮坏了
拆了吧

网友:
这种多少钱买的?感觉还可以了

网友A:
找找看,应该是中国制造的,日本销售

网友B:
臭氧发生器?确定不是智商检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臭氧发生器?确定不是智商检测器?

是臭氧发生器啊,板子右上侧为高频升压变压器(和以前液晶屏背光管的那个差不多),板子背面估计有振荡电路+三极管放大器,左侧为倍压整流电路(类似于电蚊拍里面的),下部针为放电尖端,拆下来的部件上的金属部分充当了另一个电极,合起来时候和板子右下角部件连接,构成完整的电路
通电后,5VDC经过振荡器变为高频交流电,通过变压器升压,在经过倍压整流电路获得数千伏特的高压直流电,通过放电针对空气放电(电晕放电/异常辉光区),外壳金属片为另一个电极,用以平衡电荷并构成完整的回路,在强电场作用下,空气中的部分氧分子转化为单线态氧,并立即结合氧分子形成臭氧,上述过程不断进行,产生一定浓度的臭氧(由于功率较小,产量很有限,适合在下范围杀菌消毒或者祛除异味,空间太大或者太臭了就没啥用了)
这种设备电路部分一定不能受潮,否则绝缘下降,PCB表面爬电,很容易损坏电路或由于漏电,放电系统达不到工作电压而失效

网友:
外壳留着,弄个灯板加限流电阻,改成USB灯头也不错。类似的我弄过两三个5伏负离子模块,碳纤维头和改锥头离近也会有点臭氧。

网友:
臭氧有毒的吧,这个拿来干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找看,应该是中国制造的,日本销售

哪怕是我朝制造,只要是正规渠道进去销售的质量都不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