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个关于感应电笔的问题,用手握住灯就会亮起

楼主(2020-08-19):
买了一支霍夫曼的感应电笔,用手握住批头和铁圈,灯就会亮起,到其他地方,换其他人来握,也一样,这个正常吗?正常不是应该接触(感应)火线才亮灯的吗?PS:里面是有纽扣电池的

网友:
霹雳贝贝,自发电了

网友:
正常吧,人也是导体

网友:
因为电笔里有颗纽扣电池

网友:
想起当初以为nvc感应电笔很好用臆想了一下应用场景,然后下单一把福禄克的。到手包装还没拆拿在手上就亮了。只能选择7天无理由

网友:
后悔买这个电笔了,没电也会亮,福禄克也是

网友:
PB的维拉的灯又比较暗,目前还没选到满意的电笔,几块钱的倒是好用直观,但是刀头太差

网友:
提醒你有电

网友:
我都是两个电笔 一个是最普通的 一个是感应的

网友A:
这个电笔可以测导线通断,人体也是导体,所以亮,测电的时候手触摸后面的金属环(或者不触摸),灯亮的是火线(或者亮度高的是火线,零线亮度低)
这是我使用的感应电笔的方法。

网友B:
一种感应测电笔,20年前就有了,正常的!

网友:
测通断用的,正常功能,和万用表的蜂鸣通断档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笔可以测导线通断,人体也是导体,所以亮,测电的时候手触摸后面的金属环(或者不触摸),灯亮的是火线 ...

零线亮度低!!!这是个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感应测电笔,20年前就有了,正常的!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是电工,我不信任感应电笔,还是普通氖泡电笔用着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电工,我不信任感应电笔,还是普通氖泡电笔用着放心。

麻烦的是,日光下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