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TP-link TL-WR886n千兆版V2.1 终于看清楚交换机芯片了

楼主(2020-08-19):
3月份闲鱼25包邮买的,掰了天线,放信息箱做主路由。昨天又70元蹲了个华硕AC55u,这个TP就暂时下课了。

虽然TP这个简陋真的挺稳定的,几个月没有死机、掉速,自带tpddns,手机远程管理。但是upnp兼容似乎有点问题

本来不想拆机的,搜了一圈,大家都没有拆开交换机的散热器,于是我就拆了

底壳

内部全景,背面是一大片散热贴片,也许是铝,没有仔细看

主控,高通QCA9563-AL3A

内存 16MB

电源部分,一路

闪存 2MB

交换机芯片,硬胶贴了个铝制散热器,我用风枪吹热拿掉了。
螃蟹的 RTL8367

这个路由器V1.0用的交换机是高通QCA8337 V2.0应该也是螃蟹

网友:
千兆版也是那么缩水的主板了,普联真心不靠谱了

网友:
内存是不是有点小啊,不过比8M的好不少了

网友:
对于这种缩水的  就没有相关的整治手段么?除了不买  没别的招呗。哈哈哈

网友A:
zhe这垃圾天天掉线  还无故消失wifi信号,评价差的不行!唯独你捡到了一款奇葩质量超好的886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zhe这垃圾天天掉线  还无故消失wifi信号,评价差的不行!唯独你捡到了一款奇葩质量超好的886路由 ...

拿回来就掰了天线,没用过wifi

网友B:
TP的东西估计往后是是不会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zhe这垃圾天天掉线  还无故消失wifi信号,评价差的不行!唯独你捡到了一款奇葩质量超好的886路由 ...

千M版的当时买的时候价格要翻倍的呢,可不是普通咯辣鸡886的价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zhe这垃圾天天掉线  还无故消失wifi信号,评价差的不行!唯独你捡到了一款奇葩质量超好的886路由 ...

这个是千兆版的,不是普通,别混为一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千兆版的,不是普通,别混为一谈

你以为千兆版比百兆的会好哪里去,现在行业竞争很大,TP的设备缩水很吓人的。

网友D:
这路由器换掉原机电容,电容空位全部补上电容,CPU加散热片,拧下螺丝拆卸背后铝制散热片,在CPU和交换机芯片后面重新涂上电脑CPU的导热硅脂,才能发挥出它的性能。

网友:
我也有一个,只是我焊天线时候被烙铁的静电打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的东西估计往后是是不会买了~

这个还好,至少没把电路板也缩成异形,话说从来没用过TP,一直用华为思科,最差也用过磊科。

网友E(2021-03-29):
引用 网友D:
这路由器换掉原机电容,电容空位全部补上电容,CPU加散热片,拧下螺丝拆卸背后铝制散热片,在CPU和交换机芯 ...

二手市场2元买了一个,按你的方法加了两个470UF电容 ,9563芯片用二合一胶粘了个散热片 ,看看这个千兆版给力不?

网友(2021-10-12):
引用 网友E:
二手市场2元买了一个,按你的方法加了两个470UF电容 ,9563芯片用二合一胶粘了个散热片 ,看看这个千兆版 ...

楼主,时间过过去那么久了,改了后使用情况如何?告知下哎……我也想改家里那个路由器了

网友F(2022-02-27):
家里用的一个千M版的,自己改了64M内存,把电容换成了固态,补了两个缺口的电容。

现在运行一周,没管过。目前还是比较稳定。

网友(2022-04-19):
tp的东东缩水严重啊~

网友(2023-02-01):
引用 网友F:
家里用的一个千M版的,自己改了64M内存,把电容换成了固态,补了两个缺口的电容。

现在运行一周,没管过。 ...

改64M要固件应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