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9531/AR9533加内存闪存刷集客AP固件

楼主(2020-08-19):
手头有2个AR9531的路由器,8MB DDR+1MB FLASH。
TP LINK 的,论坛里有拆机大图。
去淘宝4块钱一套,买4套64MB HY DDR+ W25Q64  包邮
用烧录器读出原机的ART(重点),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67604
把020200 开头的0x440个字节复制出来,
然后用winhex生成64kb的文件,全部填充ff
接着0x1000位置把刚才复制出来的东西粘贴上去,保存
art就提取好了。
然后把breed-qca953x.bin  刷到W25Q64闪存里(AR9331要刷9331的)
焊接W25Q64闪存和64MB的HY DDR内存

接着把电脑IP设置到192.168.1.13,255.255.255.0,192.168.1.1
然后浏览器192.168.1.1打开BREED
先看看内存和闪存状态,不正常的话要焊接R59(WR742(AR9331)需要)

先打开LSDK/QSDK 设置中,修改 MAC1 ,这里最好用路由器原来的MAC
接着是下面的TP LINK 设置,也是把路由器设置填进去
如果不填,集客AP固件里显示的地址会重复,因为都是FFFFFFFFFFFFFF
实在不记得可以瞎填个出生年月日时分秒
集客官网有下载。
ART选刚才生成的64KB文件。(乱用的话,无线信号效果会低一点少)
刷新,等待重启就好。电脑IP设置会自动获取(DHCP)
然后任意口接上级路由,然后输入6.6.6.6,密码admin 进入设置。
不用这么设置也行。
重复操作第二个路由器也刷好了,ART和MAC,TP设置不同
接上网线就可以了。
注意AR9351是没有AC固件的,MT7620才有AC固件
所以接上后,内部的微AC自己启用了。
结果就是切换比较慢,偶尔200ms以内,多数是1000ms附近。
因为没有AC他就是靠信号强度设置剔除的,
也就是说,AP设置-70,他就会在信号低到-70时候踢掉我手机
然后我手机会自己找最强的同SSID信号接上去,从而实现漫游
但是两个路由器无法覆盖全楼,我打算再买几个刷。
如果使用K2或者老王等其他7620做AC的话,可能情况会好点吧。
现在我设置信号-80,默认是-110,切换基本是1000ms这样,
偶尔有切不过来的,信号在-75 ~ -79附近徘徊,设置-70的话,
有些地方又覆盖不到,看来加AP才是王道。
下次有空再给K2刷个AC固件试试。

网友:
太麻烦了,搞个乐视路由直接刷机就完事了

网友A:
我的9533 8m+32M 刷上去不能用好像找不分区
[    3.010000]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    3.010000]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ull)" or unknown-block(0,0)
[    3.02000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                                                                             le partitions:
[    3.030000]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                                                                             wn-block(0,0)

楼主能发个备份的编程器固件吗?

网友A:
附上完整的TTL打印
Boot and Recovery Environment for Embedded Devices
Copyright (C) 2020 HackPascal <hackpascal@gmail.com>
Build date 2020-01-14 [git-b25d507]
Version 1.1 (r1280)

DRAM: 32MB
Platform: Qualcomm Atheros QCA953X rev 2
Board: Letv LBA-047-CH
Clocks: CPU: 550MHz, DDR: 400MHz, AHB: 200MHz, Ref: 25MHz
Flash: GigaDevice GD25Q64 (8MB) on ath79-spi
ag71xx-eth: MAC address is invalid, using default settings.
ag71xx-eth: Using MAC address 00:13:74:00:00:01
Waiting for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 OK
eth0: Atheros AR8228/AR8229 rev 1

Network started on eth0, inet addr 192.168.1.1, netmask 255.255.255.0

Press any key to interrupt autoboot ... 0

Trying to boot firmware from 0x9f020000 ...
TP-LINK firmware image header detected.
    Image Name:   08410009
    Data Size:    894200 Bytes
    Load Address: 80060000
    Entry Point:  80060000
Uncompressing data (LZMA) ... done.
Flushing cache ... done.

Starting kernel at 0x80060000...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3.8 (axinchan@cnrouter.com) (GECOOS Wireless AP b                                                                             ased on Qualcomm SDK) 2020-08-08 09:08:40
[    0.000000] bootconsole [early0] enabled
[    0.000000] CPU revision is: 00019374 (MIPS 24Kc)
[    0.000000] SoC: Qualcomm Atheros QCA9531 rev 2
[    0.000000] Clocks: CPU:550.000MHz, DDR:400.000MHz, AHB:200.000MHz, Ref:25.00                                                                             0MHz
[    0.000000] Determined physical RAM map:
[    0.000000]  memory: 02000000 @ 00000000 (usable)
[    0.000000] Zone PFN ranges:
[    0.000000]   Normal   0x00000000 -> 0x00002000
[    0.000000] Movable zone start PFN for each node
[    0.000000] Early memory PFN ranges
[    0.000000]     0: 0x00000000 -> 0x00002000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                                                                             es: 8128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board=AP941 console=ttyS0,115200 rootfstype                                                                             =squashfs,jffs2 noinitrd crashkernel=10M@20M oops=panic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28 (order: -3, 512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00000]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64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    0.000000]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VIPT, cache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    0.000000] Writing ErrCtl register=0005f06b
[    0.000000] Readback ErrCtl register=0005f06b
[    0.000000] Memory: 28956k/32768k available (2042k kernel code, 3812k reserve                                                                             d, 359k data, 168k init, 0k highmem)
[    0.000000] SLUB: Genslabs=9,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                                                                             des=1
[    0.000000] NR_IRQS:83
[    0.00000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366.18 BogoMIPS (lpj=1830912)
[    0.06000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60000]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0.07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070000] gpiochip_add: registered GPIOs 0 to 17 on device: ath79
[    0.080000] MIPS: machine is GECOOS Wireless AP of AP941
[    0.080000] ar71xx: invalid MDIO id 1
[    0.490000]
[    0.490000] WLAN firmware dump buffer allocation of 2097152 bytes @ address 0                                                                             x81a00000- SUCCESS !!!
[    0.500000]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    0.510000]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IPS
[    0.52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520000]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520000]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    0.530000]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530000]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
[    0.540000] TCP reno registered
[    0.540000]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550000]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56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580000]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    0.580000]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LZMA) (RTIME) (CMODE_PRIORITY                                                                             ) (c) 2001-2006 Red Hat, Inc.
[    0.590000] msgmni has been set to 56
[    0.60000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600000]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default)
[    0.610000]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1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    0.640000] serial8250.0: ttyS0 at MMIO 0x18020000 (irq = 11) is a 16550A
[    0.640000] console [ttyS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    0.640000] console [ttyS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    0.660000] m25p80 spi0.0: unrecognized JEDEC id c84017
[    0.690000] ag71xx_mdio: probed
[    0.820000] ag71xx_mdio: probed
[    0.820000] eth0: Atheros AG71xx at 0xb9000000, irq 4
[    1.380000] ag71xx ag71xx.0: eth0: connected to PHY at ag71xx-mdio.1:00 [uid=                                                                             004dd042, driver=Generic PHY]
[    1.390000] eth1: Atheros AG71xx at 0xba000000, irq 5
[    1.950000] eth1: Found an AR934X built-in switch
[    2.990000] AR71XX_RESET_REG_WDOG_CTRL: 0x0
[    2.990000]
[    2.990000] TCP cubic registered
[    3.00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3.000000] Bridge firewalling registered
[    3.010000]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    3.010000]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ull)" or unknown-block(0,0)
[    3.02000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                                                                             le partitions:
[    3.030000]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                                                                             wn-block(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9533 8m+32M 刷上去不能用好像找不分区
[    3.010000]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    3.01000 ...

原装flash备份了没? 备份了先导出ART,然后再刷BREED。附上ART和BREED
BREED直接用编程器刷就可以,然后进入BREED之后刷ART和集客AP固件(9533)
记得改MAC地址和TP设置!!!!!!!

楼主:
我是TP 842 V4板子,你把板子图片和各种芯片型号报上看看。

楼主:
32MB内存可能不足哦,我看了下,默认工作状态内存占用60%(64MB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附上完整的TTL打印
Boot and Recovery Environment for Embedded Devices
Copyright (C) 2020 HackPascal

换flash,很明显不认flash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附上完整的TTL打印
Boot and Recovery Environment for Embedded Devices
Copyright (C) 2020 HackPascal

挂载 rootfs 失败了.
应该是固件问题.

openwrt ,32M 不跑第三方应用,内存也是勉强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载 rootfs 失败了.
应该是固件问题.

LOG有写,认了,所以我说是内存不足。

网友(2021-03-15):
tl-302c-poe刷了 集客 这个固件 无法正常启动 木有ttl接口 暂时无解
不过我是gd的8m闪存

网友(2025-03-14):
引用 网友B:
换flash,很明显不认flash

固件问题,不是什么不认flash,其实就是openwrt编译里面的一个选项没有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