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微冷的IS903好S呀

楼主(2020-08-19):
今天刚看到了,颜色确实S

网友A:
騒紫的46en,騒紫的58H,现在又来騒紫的90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騒紫的46en,騒紫的58H,现在又来騒紫的903了

确实,微冷总是喜欢在供电部分下血本,供电芯片总是喜欢用新款集成度高的供电主控

网友:
经常拔插的USB连接器啥牌子?

网友:
前几天群里看见了。
唉,手里的透明外壳 蓝色板子903写保护突然就不香了
不过 这个要是能支持tosp就好了 跟JCNE绝配。

网友:
前几天群里看到的,提前下单有优惠就下单了10片。看着有3片LED灯,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微冷总是喜欢在供电部分下血本,供电芯片总是喜欢用新款集成度高的供电主控 ...

应该是1.2V换了500MA输出的LDO。主控工作更稳定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微冷总是喜欢在供电部分下血本,供电芯片总是喜欢用新款集成度高的供电主控 ...

这MP2122两路DC-DC就是山寨JMF608最喜欢用的那种供电IC,真的是除了便宜没啥优点(7毛多一个)...而且这个IC量产都快8年了..
903这几乎没有的纠错能力,就不要上L06B了...要知道BCH纠错对L06B都不一定够用...903就更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騒紫的46en,騒紫的58H,现在又来騒紫的903了

再过一段时间骚紫的46xt也要出来了

网友C:
我已经打包了一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打包了一车了

飞机哥大手笔

我都是几块几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MP2122两路DC-DC就是山寨JMF608最喜欢用的那种供电IC,真的是除了便宜没啥优点(7毛多一个)...而且这 ...

明白了,我也就是看着好看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MP2122两路DC-DC就是山寨JMF608最喜欢用的那种供电IC,真的是除了便宜没啥优点(7毛多一个)...而且这 ...

受教了  请问大神,这个有什么缺点呢?

网友D:
903上3D/1.8V芯片,做好了可以在贴一个其它主控的跑圈对比下,跑多几圈你就知道903上3D/1.8V芯片就是残害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MP2122两路DC-DC就是山寨JMF608最喜欢用的那种供电IC,真的是除了便宜没啥优点(7毛多一个)...而且这 ...

903上3D/1.8V芯片,做好了可以在贴一个其它主控的跑圈对比下,跑多几圈你就知道903上3D/1.8V芯片就是残害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903上3D/1.8V芯片,做好了可以在贴一个其它主控的跑圈对比下,跑多几圈你就知道903上3D/1.8V芯片就是残害芯 ...

这个会出什么事??我之前真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