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各位大哥一个最简单的电源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0-08-19):
初入之家,诚惶诚恐。
鄙人淘得全新BenQ5560C彩色扫描仪一部,电气规格:12V1.5A。无奈外接电源丢失。
然手头一堆其他电源,参数不尽相同。唯二与之最为接近:一个是24V4.5A,一个是20V5A。但请教电工,有的说可以接问题不大,有的说不能接一接就烧。
特请教各位大哥:
一、这两个电源是否会烧?
二、电压电流超过铭牌多少会烧?
三、除了适配新电源(目前我处因疫情暂停物流)还有何补救措施?
四、上网查了一下,确实有的说会烧有的说不会,说会烧的就说电流超过太多了,说不会烧的原因是什么空载什么的……
请求解答,不胜感激!

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解决了。谢谢大家!差点就烧了!

网友A:
接上必烧
电压都超一倍了。
找个12伏电源应该不难,电流只要大于1.5安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必烧
电压都超一倍了。
找个12伏电源应该不难,电流只要大于1.5安就行 ...

但注意正负极别接反了。

网友:
12V电源不难找吧?上24v多半等死

网友:
3块多包邮买一个不好吗

网友:
电流无所谓,电压差太多

网友:
你这电源有那么大么?我看不像有24伏4.5安,找两个多余的2安手机充电器串联也可以用

网友:
看运气了,估计烧的可能行更大

网友:
12V 1-2A的电源都可以用。电压24V太高了。

网友:
找光猫上电源试试(12V 1A)带不动的话再换大点的!

网友:
12伏电源最常见了,你这堆里就找不到一个?有的看外形象路由和光猫十二伏电源,铭牌看不到,电流小一点估计一安也行

网友:
楼主传错图片了吧?就这堆电源里能找出一个20伏5安的一百瓦电源?除非山上的虚标了,看个头没一个能达到。况且旁边白色的不就是路由吗,这堆应该就是路由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