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铅酸充电小台灯改锂电求助

楼主(2020-08-19):
充电小台灯,12颗led灯柱,原来电池是4v铅酸电池,接220v充电

原来的电池不行了,就改了2000ma的手机锂电池

用的4046充电板,接5v充电后,测得输出电压4.2v

接好插电后按下开关灯不亮,圈圈里这颗电阻发热严重。求助大神,该怎么解决

楼主:
笔误,接的4056锂电池充电板

网友A:
小铅酸电池,是12V 还是4.2V?充电板的接法,我也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铅酸电池,是12V 还是4.2V?充电板的接法,我也没看明白。

铅酸电池是4v的,我把它去掉了,在原来接铅酸电池的地方接了块锂电池,同时并联了tp4056充电板,以4.2v供电

网友:
原来板子去掉,灯珠正负极直接联电池就行了

网友B:
最关键的背面电路没拍、有表至少测一下灯有没有输入啊

网友:
希望老大改造成功了

网友:
没看到板子背面,是不是接错了导致电池直接加在10欧电阻两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的背面电路没拍、有表至少测一下灯有没有输入啊

测了下输入灯珠的电压1v,发热的电阻处电压3v。

网友:
发热的那颗是1/4W的10欧的限流电阻,测一下阻值看看,最好换成1W以上的。另外,测一下那颗透明草帽灯珠,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去掉这个板子,4056用usb口充电,电池直接接led灯。如果担心led灯的寿命,就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
个人建议拆掉四颗二极管和220V的阻容电路,保留开关和限流电阻

网友:
感觉是电压有点低了,没能驱动灯珠。看下灯珠有没有短路。

网友:
铅电瓶失效,充电时导致LED击穿短路,必须更换LED。

网友:
接4056锂电池充电板, 去掉原来的板子,只用哪个开关

网友:
正好也有一个目前还亮。也想改下。

网友C:
这个电阻是红色LED限流用的,它严重发热应该是红色LED短路了!

网友:
前些天我改个手电筒,跟这一模一样,原来的板不用,直接用TP4056,原来的板上只接开关部分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是红色LED限流用的,它严重发热应该是红色LED短路了!

红色LED的限流电阻是那个1K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色LED的限流电阻是那个1KΩ的。

不好意思,我把图看反了。我以为那个10欧(你说的发热的)的是限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