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不知道品牌的平衡车

楼主(2020-08-19):
儿童玩具平衡车不知道啥牌子,按开关没有反应也不敢充电,先拆开看看

外壳,浓浓的山寨风
正面

.后面

电机

拆开后盖

左边

开关,充电口,喇叭,蓝牙板

右边,打开看到有水渍,包括电池包上,线路板上,电线接口上都有水渍

电池包里面也有水,甩出不少,用表测量只有2.75v

控制板

谢谢各位观赏,请提宝贵意见

网友A:
看起来没明显烧的地方,看看不通电的情况下两个轮子转的顺不顺畅,测量一下管子,看有没有烧坏了的,都泡水了电池要拆开看看,主板拆出来清洁一下晾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明显烧的地方,看看不通电的情况下两个轮子转的顺不顺畅,测量一下管子,看有没有烧坏了的,都泡水 ...

好的,板子拆开晾了,就剩电池包没拆开,在阳台晒着了,空调开着除湿,放几天看看能不能激活

网友B:
电池包必须要拆开,不然电池头那里会有水汽,然后生锈,导致有金属导电物慢慢的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包必须要拆开,不然电池头那里会有水汽,然后生锈,导致有金属导电物慢慢的漏电。 ...

好的,拆开看看吧,希望没有生锈,谢谢回复还有m币

网友C:
看到有水珠,果然是进水了,拆开好好晾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有水珠,果然是进水了,拆开好好晾干吧

嗯嗯,是的,就没有防水功能,这下雨天能不进水吗?谢谢回复还有m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