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贝调奶器 通电没有任何反应 求助各路大神

楼主(2020-08-19):
新贝调奶器(液体加热器) 通电后没有一点反应    液晶屏不亮   也不能工作

网友:
最好上个清晰点的电路板的图

网友:
双向可控硅坏了,烧绕线电阻

网友:
这个是阻容电容失效了,我的换了一个不行,自己改的5v独立供电

楼主:
好的  谢谢    马上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