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一个最简单的电源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0-08-19):
初入之家,诚惶诚恐。
鄙人淘得全新BenQ5560C彩色扫描仪一部,电气规格:12V1.5A。无奈外接电源丢失。
然手头一堆其他电源,参数不尽相同。唯二与之最为接近:一个是24V4.5A,一个是20V5A。但请教电工,有的说可以接问题不大,有的说不能接一接就烧。
特请教各位大哥:
一、这两个电源是否会烧?
二、电压电流超过铭牌多少会烧?
三、除了适配新电源(目前我处因疫情暂停物流)还有何补救措施?
四、上网查了一下,确实有的说会烧有的说不会,说会烧的就说电流超过太多了,说不会烧的原因是什么空载什么的……
请求解答,不胜感激!

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解决了。昨天在一个高中生群里大家让我试试,我差点就逝世了!

网友A:
电压一样,电流大没事,小不行

网友:
这叫接近????

一般情况,电压要一样,电流不小于才行,当然,原电源可能留有余量,大多时候,电流小于也是么有问题的,但电压一定要接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里面有降压的,并且没有直接使用12V的话,电压还是能再一定范围内选择的

网友B:
12V负载,接24V电源当然不合适啦。如果扫描仪内部有二次电源处理电路也可以用,不过最好是在宝上找一个12V2A电源的电源,不贵的。

网友C:
淘宝上随便买一个12伏的电源就行了
你的几个电源都不行,和楼上说的一样电压必须一致电流可以大或小点问题不大
一般电压不超过标称电压的10%就可以用也就是13.2伏可以用再稍大一点比如14.4伏的电源勉强也可以,太大只能等着烧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一样,电流大没事,小不行

感谢!请问一般大多少就是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负载,接24V电源当然不合适啦。如果扫描仪内部有二次电源处理电路也可以用,不过最好是在宝上找一个12V2 ...

谢谢大哥了!问题是扫描仪接口处是个比普通联想电源还大一小圈的接口,我怕接口相同的电源不好找啊!

网友D:
第二, 具体分析,内部板子有的进去就是降压,看芯片耐压,还有滤波电容耐压.比如有的路由12V的,用5v-1xV都没有问题,如果12V还做了别的用,比如带电机什么的,最好还是不要超压了
你的第四点不知道哪里看来的,这种电器,电流大了完全没有任何影响,100A也行,引用网友的说法,这要从三峡说起.

总之, 电压不要超,电流最好不要小于原来的,一般路由标配1A-2A的适配器,实际也就50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随便买一个12伏的电源就行了
你的几个电源都不行,和楼上说的一样电压必须一致电流可以大或小点问题 ...

明白了!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 具体分析,内部板子有的进去就是降压,看芯片耐压,还有滤波电容耐压.比如有的路由12V的,用5v-1xV都没有 ...

哈哈哈!好的,记住了!感谢数码之家的好心人,为了省一个电源的六十块钱烧了六百块的扫描仪真的不值得。昨天在一个全是高中生的游戏群里问了半天,有人劝我插上试试,现在想想还是来专业的地方问比较好啊!哈哈,幸好没有插

网友:
超压快一倍了,大概率烧掉。

网友:
额定电流大比小好,顶多杀鸡用牛刀而已,但电压不能大,最大极限不能超20%,不然就........,最好是用相同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