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没地线的插座用电脑结果机箱外壳漏电怎么解决

楼主(2020-08-19):
家里插座没有地线 现在一摸机箱就有感觉 电脑是正常的 在有地线的插座试没问题

网友A:
感应电,问题不大

网友:
电习惯就没事了

网友:
机箱接根线出来连接到金属部件上就成比如你的电脑桌的金属腿或其他金属的东西

网友:
外面盖点东西,用塑料的U盘

网友B:
也就110V,
弄跟线接地就好 了,比如线压桌腿下面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就110V,
弄跟线接地就好 了,比如线压桌腿下面就行了

你是哪个国家的?
中国从来都是220V,哪来的110V?

网友:
用三眼插头保证不会插反的话,外壳接地跟零线连起来。

网友:
如果实在不想接地线,有两个解决办法:
1.加个隔离变压器,220v变220v,功率200w就够用了。
2.拆开电脑的电源,把高压和低压之间的400v安规电容拆掉。
好多年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就是用拆电容的方法解决的。
同事搬新家后,开电视就跳闸,导致家里停电。
检查电视没毛病,是漏电保护太灵敏。拆掉电视的一个小电容就再也不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问题不大

不是感应电,是通过一个400v小电容过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哪个国家的?
中国从来都是220V,哪来的110V?

不知道就别出来说,自己去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哪个国家的?
中国从来都是220V,哪来的110V?

220v的一半

网友D:
我的笔记本外壳好像也有点漏电,用手背碰觉得有点异样,手心感觉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笔记本外壳好像也有点漏电,用手背碰觉得有点异样,手心感觉不到

笔记本不会有这问题 毕竟最高电压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就别出来说,自己去测量

你个人才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不会有这问题 毕竟最高电压19V

接地不良的会有漏电的情况,这是感应电,和供电电压无关。

网友:
要不要直播给你看,交流输入电压的一半

网友:
确实是110v

网友:
想法弄根地线(自来水、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