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超声波主板

楼主(2020-08-19):
昨天听了老师们的建议把稳压二极管的引脚延长了,本身板子后面的引脚很长,所以我重新焊了一下,引脚缩短了一些,这样就离板子的距离大了,不至于高温再烤板子了,另外发现板子背面有个飞线,看板子正面是GND到一个正负插脚的飞线(不知道什么作用),另外有一个电阻的引脚快锈断了,延长后焊上去了,不知道到这样可行?另外麻烦知道的告知一下画红圈的三个电阻的阻值,本人菜鸟,不要见笑。

网友:
二极管那么烫

网友:
应该是510欧,还没彻底断的话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