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的天线可以改吗?

楼主(2020-08-19):
宿舍单间 长方形的楼层(非面对面的双间的楼层) 1个ap能带动一个楼层,人数不多。但wifi信号覆盖不了。所以不知道可不可以改装(加装)天线?每隔3个房间插一条天线 怎么改造?

网友:
可以,但是需要馈线、天线和功分器

网友:
你说那叫天馈了吧...你这个改天馈肯定是不行了  增加AP的数量吧,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
我用的是Tplink的易展版

网友A:
不如拿路由来中继来的现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拿路由来中继来的现实点

因为这个是空闲的。主要想研(折)(腾)一下万一搞坏就当废品卖了。万一成功又长姿势了

网友:
既然有外置功放,那就淘宝买个8dbl的pcb天线,或者改装成平板天线应该可以

网友:
用面板吧,改的爱快面板 50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