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看49元的12v富格锂电往复锯/马刀锯做工怎么样(FOGO WFJ01)

楼主(2020-08-19):
犹豫了几天还是没忍住,购物给了个天猫5元券,于是各种抵扣后大概43到手。

活动款来时就一个破纸盒子,无正式包装盒。

49类目其实不包含两个锯条,要锯条得拍59的,我认为是套路,结果拍的49的也给了两根锯条,果然是套路。

底部电池槽

手柄有包胶,无极调速,有个安全开关,无电量显示。

参数

品牌信息

卡头,上下框量不大,左右略大,但是比手底下220v的要小一些。

装上锯条后

总长度也不算小了,拿手里也比较重,运行起来噪音和打群架差不多。

拆开

左半部分

安全机构,拇指不按下压板调速不能完全按下,起安全保护作用,但是手感很硬。

550电机

减速器

常规减速结构,大齿轮有四个孔减少局部质量,为了代偿多出来的偏心轴和轴套质量,有做平衡匹配(动平衡),抡起来不会太晃。

偏心轴和轴套就是硬摩擦,噪音很大,寿命也不会太长,越用声音也会越大。

从动机构,输出轴不是常规的圆光轴,而是厚钢片代替,稳定性要差一些。

和轴套也是硬摩擦,同样不利于寿命和噪音两方面的参数,精度也会越用越差。

电池包

做工粗糙

反面

logo

顶部按钮经常弹不起来

拆开

保护板正面

充电口

用的cm1031 三串锂保ic,ntc热敏被一颗普通电阻代替,因此过热保护功能缺失。

资料

为了节约成本漏焊了一颗放电mos,不过问题也不大,毕竟功率有限。

mos资料

三颗标称1500mah动力锂电,实际容量估计能有1300mah?

充电器

国际品质,就不拆了。

总体上这个价格能买到这货还是不错的,毕竟售价摆在那里了,实测除了噪声大,锯个木头铁板铁管角铁什么的还是能胜任的,干点小活临时锯个东西比220v的还是灵活很多的。
测了一下全速空载功率大约60w左右,带载最高百瓦左右。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怎么看出是动力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出是动力锂电

不是动力锂带不动~

网友:
果然是好工具了

网友B:
恭喜大神又得新玩具,等米下锅

网友:
时代不同,价格很白菜了,这种价格当年简直不敢想象,我当年打工的老板家就有一台日立的,据说大几千元,要知道我当时月工资才200元还不包吃住,,,,,,

网友C:
价格还可以,那个伸缩条不会是塑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大神又得新玩具,等米下锅

兄弟来了热烈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还可以,那个伸缩条不会是塑料的吧?

必须不是塑料的~

网友D:
禁不住大伙磨叨,专家还是剁手了

网友E:
额。。。。。。我怎么没看到有这个马刀锯,不是在咱论坛优惠购出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禁不住大伙磨叨,专家还是剁手了

唉可不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我怎么没看到有这个马刀锯,不是在咱论坛优惠购出现的吧? ...

这个不是优惠购里的,也是淘宝闲溜看到的,原先是收货返30好像,前几天直接49包邮了~

网友F:
锂电池是什么接口的,大艺电扳手的电池能不能怼上去

网友D:
也还行吧,毕竟不贵哈哈,目测下一步专家会对这个电池包有动作了,加个ntc,补个放电mos什么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是什么接口的,大艺电扳手的电池能不能怼上去

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还行吧,毕竟不贵哈哈,目测下一步专家会对这个电池包有动作了,加个ntc,补个放电mos什么的哈哈 ...

嘿嘿应该是没这方面的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应该是没这方面的考虑~

失策哈哈哈哈

网友:
足够玩的了

网友:
按照他说的49元好了,电池,开关,电机,外壳,传动,有利润???哦,还有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