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捡到的不明物体

楼主(2020-08-19):
捡到的,不知道是啥,插电脑上显示一个300多K的光驱,但文件已经损坏了,全是乱码,拆开以后有配重,板子上是牛屎芯片+SPI闪存,芯片精灵不能识别芯片型号,就这样

补充一下,这个牛屎芯片是读卡器,反推一下就是有办法让存储卡插在读卡器上显示光驱盘符?这样做启动盘就方便了……有空继续研究……还有就是读出了SPI闪存的内容,感受到了程序员的无奈……very danteng……

网友:
我也有这个,我的插进去是个U盘盘符。能往里面存东西。只能存半首歌。

网友:
搜了一下,大概也猜出来是什么东西了,类似于以前的??棒,内置一个套壳浏览器,这个东西也跟那个东西差不多,时间这么久了,就算是好的,打开了也是不能用,试一试找软件,说不定能改掉里面的内容,补充一下,有人分享过修改的软件,现在找不到那个帖子了

网友:
秘钥之类的东西,需要专用的软件才能写入内容。

网友:
帐号密码暴露了

网友:
第六感避孕套4盒19元!连帽卫衣39元

网友:
应该是一些软件的加密狗,楼主是教学软件用的,内置配重比较少见,就差没见到固态硬盘加配重。

网友:
最后一段话是一个程序员最后的倔强:
very danteng!

网友:
感觉像是个什么狗的吧,或者是什么密钥之类的

网友:
就是“电视棒”那类的东西,里面原来应该存着个看视频资源的软件,
包装上的是账号和密码,输进去联网就能看的那种。。。

网友:
蛋疼的程序猿

网友:
加密狗吧。程序猿皮的

网友:
幸亏俺不是程序猿,可是依然 very danteng

网友:
优盘改光盘不能,很多量产工具都能实现,甚至能做成多个分区的优盘

网友:
加密狗 紫薯布丁